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11-29):
各位高手,如何用PLC和控制步进呀,我的电机只向一个方向转动,只是需要不断地调速,同于步进电机较多,所以想用plc来控制,这样成本会下来不少,但是不知一个PLC最多能有多少个IO点,可以控制多少步进电机?

网友A:
要控制步进电机比较多?
大概多少台呢?建议2台以上就换方案吧
PLC带多轴的成本不低啊

网友B:
用多轴运控卡好了,要成本低,也有脱机的

楼主:
我的电机数很多,运控卡不能支持那么多轴,上千轴呀

网友C:
参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7291
    据我所知,这是一个织地毯的机器,要控制每走一步地毯的图样,这个图样以数组形式预先存在计算机中,怎麽把数组变成众多电机的运动是课题的主要任务。
  每分钟大约600--1000个信号,每来一个信号,都要根据图案的要求来改变这些电机的跟随比。
  我个人认为,应该设计制作多个按计算机地址总线译码的并口I/O,通过软硬件的功能,从数组翻译出控制电机的方向和步进信号,这样对软硬件设计比较方便,也可采用通常的电机和驱动器。
  按照这个方案,没必要用运动控制卡,有合适的I/O卡可以采用,否则,只能是定制,外包或自行研发。

网友A:
控制卡用总线撒

PLC 一个也就2个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