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法接线

楼主(2006-11-29):
请教个电动调节阀的接线问题:
接线盒上有6根线:黄/褐/红/黑/白/绿
对应的应该是电源2个,阀位反馈2个,开关2个
可是不知道怎么接,请有经验的高手们给指个名路

楼主:
型号是:ZKRV-64T

网友A:
打开看内部的电路 是可以区别开来的。
或者用表测量下每对线之间的阻值,也可以区分的。

网友B:
在网上应该能搜索到详细说明

网友C:
找厂家要说明书,上面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