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接线问题

楼主(2006-11-29):
请教个电动调节阀的接线问题:
接线盒上有6根线:黄/褐/红/黑/白/绿
对应的应该是电源2个,阀位反馈2个,开关2个
可是不知道怎么接,请有经验的高手们给指个名路

楼主:
型号是:ZKRV-64T

网友A:
应该有接线图的,我接过的都有,就在接线盒里面

网友A:
再有就是你看一下型号,到网上查一下,或者找厂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得看接线图.

网友C:
拆开盒盖,里面各接线端有标明的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D:
不好说;得看图纸

楼主:
盖子里面也没有接线图

网友E:
应该知道使用的电源是多少伏的吧,ac or dc

网友F:
  端子上有标记么?

网友G:
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先确定零线和正反三根线后,再摇手柄测量反馈开关.

网友H:
真是开玩笑

楼主:
接线端字也没有标记,要不就早搞定了
反正是什么标记都没有
请有经验的大侠们指点
只能根据现场经验和线的颜色接线
那位能指点下

网友I:
应该是电源3个(正反转),阀位反馈3个(电位器)...

开关是什么

网友J:
这最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K:
怎么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L:
没图纸,神仙也难啊???

网友L:
要不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M:
用万用表测量各导线之间的电阻,通常电源的电阻在400-500欧姆,6根线应该是电源两根,位置反馈2根,信号输入2根,信号输入阻值通常是250欧姆,位置反馈的阻值应为无限大。不过只要找到电源就好办了,通常电源的颜色是褐色、黑色

网友N:
试试,应该不会烧的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
那个阀位的2根线比较好确定
其他的就一个一个试,反正都是220V,烧不了,已经试出来了,呵呵
多谢大家

网友L:
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O(2013-12-03):
各家的电动调节阀接线方式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六根线有两根是电源线,两根是电动调节阀输入信号线,还有两根则是电动调节阀的阀位反馈信号线。其中两种信号线都有正负之分,不可接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