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变频器

楼主(2006-11-29):
各位大虾好,我用的是松下一超小型变频器VF0,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用面板操作正反转都可以实现,但用一个外部信号触发则反转无法实现,我已用万用表测过触发反转的端子是直流24V的,请教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参数没设好,可能启动了“反转防止”功能。

网友B:
设置成反转禁止是不可能的,因为面板的控制都能转。
有可能是你的控制线没有接对,再看看说明书,把信号线接对就可以了。

楼主:
julylf能不能说详细点,说明书我看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C:
可否告诉,你的接线端子的代码呢?你的控制方式是要有正反转是吗?

网友D:
检查一下参数P08 选择运行指令的设定数据,要用外部信号控制正/转参数要设置成2-5,如P08=4,而它的初始值为0是不能用外控的

楼主:
至弱弱地问,应该不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因为同样情况下,正转可以利用外部信号来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