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CPU的指示灯??

楼主(2006-11-29):
   大家好, S7400CPU的指示灯
    FRCE:
    MSTR:
   这两个都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FRCE 强制,黄色,至少一个I/O被强制时亮
好象没有看到MSTR

网友B:
MSTR 黄色  CPU处理I/O , 仅用于CPU41x-4H

楼主:
frozonthrone:
   你好!!
   能不能把MSTR的含义说的细一点啊?
   当CPU处理I/O时,此灯就会亮吗?不亮表示CPU没有处理I/O吗?
   谢谢大家!!

楼主:
    INIF:内部错误。
    EXIF:外部错误。
    一般都是什么错误啊,是不是在软件中有记录啊??

楼主:
    IFM1F 红色,接口子模块1故障。
  IFM2F 红色,接口子模块2故障。
    接口子模块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C:
MSTR应该是MASTER的缩写,在H系列CPU有,应该是针对冗余模式的,当该CPU处于MASTER状态时会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