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逆变器问题?

楼主(2006-11-29):
我用的是西门子6se70系列的逆变器,现在经常出现f26的报警,不知在其他使用的地方是否出现同样的问题?出现问题后如何避免???

网友A: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经常出现f26的故障报警.说明在L2相存在UCE关机.出现问题后检查:①在L2相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包括电机V2);②CU板是否正确插入。

网友B:
这种故障基本上是驱动或检测电路有问题,西门子70工程机有问题保证100%解决,有需要维修或技术交流可以联系我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C:
这是关于输入相缺少的报警,检测电路的损坏会导致此故障,另外就是cu板损坏了,

楼主(2007-04-21):
由于某些原因,一致未能上网,谢谢各位的答复。现在这个故障已经查到原因,是由于逆变器的触发板损坏造成的,将触发板更换后即解决。

网友D(2008-07-26):
可能是某块板子出问题了, 上次我换了一个电源板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