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测量

楼主(2006-11-29):
电动机在检修和检测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或遵守那些原则

网友A:
  电流、电压、温升、噪音等。不要用电流档测电压,谁都知道但是有不少人在工作中还容易出这样的错误。不信你可以看一下最近的帖子中就有一帖这样的案例。

网友B:
   电动机在的时候,首先看对地电阻如何,测测三相的电阻是否平衡,在用手转动转子看是否灵活,闻闻气味有没有焦糊的味道,在平时维护的时候看电流是否平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