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三菱A2USHPLC与intouc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29):
各位大哥,小弟用三菱A2USHPLC通过MELSECA的I/O SERVER和INTOUCH通讯.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WWTP具体定义:
访问名:WWTP
节点:discover
应用程序名:MELSECA
主题名:WWTP
在MELSECA中定义:
TOPIC NAME:WWTP
COM PORT:COM1
选择AnCPU Series PLC
波特率(baud rate):9600
:数据位(date bits):8
:停止位(stop bits):1
:奇偶校验(parity):无(none)
现在的问题是Intouch与PLC连接不上,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指点一下.谢谢
小弟QQ:27505831..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INTOUCH主要是你定义访问名时候要填写的通信方式和主题名应用程序名吧,好久每用了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就是INTOUCH定义标记名中的项目名要填写PLC的DB地址,

楼主:
各位大哥,,上面我已经很的很清楚了呀..设置上面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就是通讯不上..郁闷了/// 回家种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