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关于质量流量计的气泡问题?

楼主(2006-11-29):
最近在过程中经常硅胶管内有气泡,然后蠕动泵转的很快,流量显示超过了上限20kg/min,请问如何能解决呢?以前没有这种情况的,流量计是MICRO MOTION的

网友A:
应该爱默生的质量流量计,这样的话流量计输出应该是波动的,而不是流量显示上升,可以考虑在进泵前加自动排气装置,最好让工艺在介质过来前想办法搞个气液分离,那样效果最好。
顺便问下,介质的黏度大不大?大的话以上方法效果就不好了,考虑做个混合器将气体打散到介质中,这样用质量流量计密度的流量同时参考就有准确的质量流量了。

网友A:
总的来说将气泡去掉才是治本的方法,这个一般可以将问题交给工艺去考虑,仪表提要求就OK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我有同感,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我们仪表的事,我也是做仪表的,有气泡在质量流量计中的话,流量显示一定会不准确的,它在流动的过程中会破裂的,这样的话它对质量流量计内部管壁的作用力就会不同啊,这样就会造成波动的。个人的愚见不知道准确否

网友B:
我用的也是爱默生的质量流量计,不过我的介质是重油,它没有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要是介质中有杂物会在流量计中形成沉淀,这样的话就会使测量不准确

楼主(2007-02-07):
谢谢两位,我本来就是搞工艺的,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掉气泡,介质黏度不大。好久没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