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脑袋疼!!!

楼主(2006-11-29):
最近老出现真空接触器吸不动的问题,真空接触器的线圈是36V直流的,启动的时候有动作但吸不到位,还有嗡嗡的响声,但用手按一下就吸上了而且响声也没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整流桥的问题,可用表量了以后没有问题,接触器有两个线圈,原理是大电流启动,小电流保持的,电阻是1欧姆和33欧姆的,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呀 ?

网友A:
有可能是机械、摩擦阻力增大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