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强烈要求了刘斑竹严惩假冒直线电机的行径

楼主(2006-11-29):
RT

网友:
这个,我确实没有“严惩”的能力。偷换概念这种东西,我最多每贴都回一下,“这是胡说”。

网友A:
笼统地讲,直线电机是对能够把电能直接转化为直线机械运动的一类装置的总称。与传统的由“旋转电机+机械传动机构”组成的直线运动装置相比,其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取消了中间传动环节,使传动链长度缩短为零,因此直线电机传动被称作“直接驱动”,或“零驱动”。其优点是:
这是波恩 你发的帖子里面的内容吧?
再次重复一句话“笼统地讲,直线电机是对能够把电能直接转化为直线机械运动的一类装置的总称。”
不要自己打自己耳光。

网友B:
不要斗气嘛!友好,大家是探讨的气氛何必动气呢?

楼主:
什么叫“电能直接转化为直线机械运动”?这是海顿的中空轴步进电机+螺母丝杠组合中那样东西能单独做到的呢?不能!海顿的东西是个机电组合元件,而非经典概念下的直线电机。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打自己的耳光吧。

网友C:
什么是直接驱动?非常简单,直接驱动就是将一台直线电机(例如,科尔摩根公司 PLATINUM 电机(DDL)。)直接连接到从动负载上。采用此种结构,所有机械传动系统(例如,滚珠丝杠副、齿条与齿轮、传动皮带/ 皮带轮以及齿轮箱)均被取消。消除了由机械传动带来的间隙、柔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问题。

网友C:
上面的是抄的别人的资料上的,别见怪。

网友D:
赫赫,波恩:和 skyzhu: 一个都不能少,客户才能得实惠.二位都是直线执行机构的行家,能给论坛带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