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没有高性能温度数显仪表

楼主(2006-11-29):
我公司地处东北寒冷地带!冬季现场环境温度达到零下20度以下,现在使用的数显仪表为上润\虹润WP-C40型仪表.冬季经常出现因环境温度过低造成数显表损坏的现象.
如有比虹润\上润仪表更好的温度数显仪表请回信@!
yatailxg@163.com

网友A:
温度那么低最好是用保温箱.可以考虑宇电仪表

网友B:
logitech说的才是正道,LCD在-20度以下和80度以上都会出现故障,所以最好装在保温箱里了。

网友B:
红狮你好,言语多有冒犯,请原谅。我的本意是“正道”=“正确的方法”。真的无意抵毁。
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可能我接受的知识相对落后了,我却还在这里胡说,很是惭愧。因为一般来讲,工业级的电子元器件零下40度也没问题,但LCD确实不行。红狮可以的话,红狮了不起。

网友C:
人家也没有说机器用的是LCD吧,我看好像用的是LED呀,那个也去低温敏感吗?

网友D:
LCD在0度以下就会对比度下降,反应变慢。也不算故障、环温恢复就正常了。低温是应该用 LED显示方式的仪表。

网友B:
上网查了一下:LCD按温度分可分为常温型、宽温型和超宽温三种,工作温度范围分别是0--50; -20--70; -40--90度。这样想来,红狮的CUB5TC选用的应是超宽温型的LCD屏,希望得到证实。

网友B:
以前在东北用的LCD显示表工作温度都是-20--80的,一直以为-20度是最低的了,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