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下载线

楼主(2006-11-29):
小弟手头有两个pro-face的屏,是GP2600T和GP2501T,现在想修改程序,但是没有下载线,问了一下,要几百大洋,靠!太贵了也。特求哪位大哥知道管脚定义的,赐教一下。感激不尽!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没那么贵,需要的话 联系
QQ 36587192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需要加一个max232的芯片的.
TTL转232.

网友C:
用网线好像可以的

网友B:
呵呵,GP2501T不带以太网口的,只能用CB.

楼主:
tianrenjk兄,请问MAX232的芯片哪里能买到!

网友D:
有了线也不一定能修改的了,因为你不知做程序的人是否在下在时同时是否允许上载,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如果别人在设计完成后下载程序画面时禁止上传了,你就只有自己重编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