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目前最精密的機器視覺可以作到什么程度?

楼主(2006-11-29):
有沒有專業人事可以講講﹐因為目前很多制程還只能通過人眼來檢查﹐機器視覺根本作不到﹐所以想了解些這方面的前沿。

网友A:
楼下高手回答个

网友B:
不如说说你想做的,我认为能正常想到的都能实现,关键是投入的问题,上限还真不好说。

网友C:
所选产品的品牌要是不错的话,定位一般配置可到0.01mm,测量精度也差不多,当然跟实际检测的产品的大小有关系,速度一分钟几百个一般

网友D:
我想检验0.7mm玻璃上的缺陷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视觉传感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