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湿度,露点有何不同?

楼主(2006-11-29):
求教各位,湿度测量和露点测量有何不同?露点仪能代替湿度传感器吗?

网友A:
两个属于不同的物理量定义,单位也不同。
常见的湿度指的是相对湿度,单位为%RH,相对湿度(%RH):湿空气中实际水汽压e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E的百分比,即%RH =(e/E)* 100%。相对湿度的大小能直接表示空气距离饱和的相对程度。空气完全干燥时,相对湿度为零。相对湿度越小,表示当时空气越干燥。当相对湿度接近于100%时,表示空气很潮湿,越接近于饱和。

而露点(或霜点)温度:指空气在水汽含量和气压都不改变的条件下,冷却到饱和时的温度。形象地说,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变为露珠时候的温度叫露点温度。露点温度本是个温度值,可为什么用它来表示湿度呢?这是因为,当空气中水汽已达到饱和时,气温与露点温度相同;当水汽未达到饱和时,气温一定高于露点温度。所以露点与气温的差值可以表示空气中的水汽距离饱和的程度。

得到露点温度以后能够比较容易的得出相对湿度,同时由于露点仪精度较高,所以这样测量出来的数据也比大多数湿度探头得出的相对湿度数据更为准确。只是成本较高,而且对于测量环境要求较高,不适合大多数现场监测用,较为适合实验室标定用。
露点温度换算为相对湿度
用露点温度换算为相对湿度,要比相对湿度换算为露点温度简单得多。但必须已知当时的温度值,其计算步骤如下:
(1)把露点温度代入饱和水汽压计算公式计算出当时温度条件下的实际水汽压e。
(2)把当时的温度代入饱和水汽压公式计算当时温度条件下的饱和水汽压E。
(3)用公式【相对湿度%RH=(实际水汽压e/饱和水汽压E)×100%来计算相对湿度

网友A:
呵呵,我可离大侠具体太远,当不起啊。

重在分享。

网友B:
   TO:DIJI  你好!!
     你讲的很好,可否为我们推荐一些温度/湿度的传感器呢?一般的要求:0--20mA 或0--10 V (DC){输出范围 },TKS!!
    我们公司把温度/湿度传感器用在中央空调供风上时,干扰问题好麻烦的,采取了好多屏蔽措施,还是不完美,好头痛!!!

网友A:
多谢1572赏识,不过由于我们公司就是做湿度传感器的,同时我本人是做销售的,我怀疑自己难以很公正的来推荐传感器品牌,而且在技术论坛中也不方便通过太有倾向性的广告来介绍我自己的产品。所以还是先撇开品牌,谈谈解决方案吧。

通常在强干扰环境中,干扰的解决从几个方面着手:1、可能会产生干扰的电源部分,避免从有可能有强干扰的电源取电,通常照明电路会比动力电路的干扰可能性小;2、避免监测系统的通讯线缆(包括485部分)和强电线缆平行走线,垂直交叉会好一点,如不能避免平行走线,保持一定距离或加上金属屏障,注意布线强干扰源,比如大电机或变频器保证一定距离;3、保证整个监测系统屏蔽层完整贯通,千万确保完整贯通,并通过优良的接地点有效接地,接地点的选择也很重要;4、软件上加上滤波处理。通过以上方式,大多数的强干扰环境都能保证长时间的正常工作。比如,我接触过很多强干扰的高压电缆沟监测项目,通过以上几点措施,都能解决现场的干扰状况后长期正常工作。
由于我们提供的温度或温湿度变送器都是直接数字信号输出的,可能和模拟信号传输的抗干扰效果有些差别,不过整体抗干扰的思路应该是差不多的。

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来信和我联系,digi@lance-cn.com,了解更详细的现场信息后,我单独给您做点小广告(针对现场的方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