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直线电机的原理啊

楼主(2006-11-29):
RT

网友A:
直线电机,就原理而言,和普通电机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刘斑竹所言极是

楼主:
原理就是电磁转换
但是他怎么才能是直线输出呢?

网友C:
什么是直接驱动?非常简单,直接驱动就是将一台直线电机,直接连接到从动负载上。采用此种结构,所有机械传动系统(例如,滚珠丝杠副、齿条与齿轮、传动皮带/ 皮带轮以及齿轮箱)均被取消。消除了由机械传动带来的间隙、柔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问题。
直接驱动直线电机(DDL) 的优点:
• 免维护;
• 无滚珠丝杠副、齿轮箱、齿条与齿轮、传动皮带/ 皮带轮;
• 零间隙和柔度;
• 高刚度;
• 高定位精度;
• 紧凑的机械装配;
• 减少了机器中的零部件数量;
• 速度非常平稳;
• 静音运行。

网友C:
具体原理嘛
把转子电机剖开就ok了。。

楼主:
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