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接触selectron公司的plc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6-11-29):
最近刚接触selectron公司的plc,请问cap1131的程序和教程那里能下载?
还有请问selectron公司的plc如何上传下载程序(如果要把plc 里的程序备份到电脑上的话)?
WDLD1131中的download project 应该是指从plc下载到电脑还是从电脑上载到plc?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如果有什么资料的话可以发邮件到blue9827@sina.com

楼主:
瑞士的selectron公司。一般用于高速列车的控制系统。现在手头有有一台设备用的就是它的可编程。我只找到官方网址http://www.selectron.ch 有谁对cap1131比较熟的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正确的邮箱bluesea9827@sina.com

网友A(2012-02-11):
期待中

chenyuanguoweimei@163.com

网友(2017-01-09):
看你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CPU,或者硬件版本。较老版本在备份程序时比较复杂需要访问wed才能备份,较新的版本一般现在都可以直接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