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PLC锁死?

楼主(2006-11-29):
PROFIBUS_DP模式,有一从站下的机械设备运动夹到产品导致故障,打成手动状态经处理后恢复正常,但是点动隔离开关设备却不运行,强制启动器接触可以运行。经观察,点动隔离开关时此从站对应输入模块有输入(主站未注意),在没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清除电控任务,重起电控后正常,请问各位大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PLC锁死必须得重起吗?谢谢!

网友A:
啥子叫PLC锁死啊,太吓人了吧。
不过是控制程序的问题,设备的动作都是有条件的,如果条件不具备当然不能动作了。而这些是由编写的用户程序控制的,这些条件的严谨程度和编程的人思路和水平息息相关,而与PLC无关!
还是找维护人员检查程序吧,不要SP扣到PLC上!!!!

网友B:
可能外部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C:
我也不明白锁死是何含义!

网友D:
检查程序吧.

网友E:
估计是程序出现了死循环,或者没做清零处理.PLC本身锁不死的.

网友F:
请检查程序!

网友G:
我也认为是程序问题

网友H:
同意程序问题!

网友I:
我认为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J:
估计是外部的条件没有满足才引起的,plc的死锁估计是很难产生的,这个设备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J:
以前我也遇到过死机的现象,但是太少了,重新上电就能解决问题,一般的问题都是程序引起的,不会是PLC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