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PLC电池!!!请教

楼主(2006-11-29):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更换西门子S5-95U上的锂电池才能保证里面的程序不丢掉![b]换电池时应该怎样操作才是保险的?这类电池的寿命与什么有关?
                                                    感谢

网友A:
  这很容易,带电换也可以。
  停电也可以,不过停电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
  你把电池盖板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不会超过半分钟。

网友B:
  资料书有 `呵呵```````

楼主:
只是担心把程序搞丢,因为现手里没有备份啊!小心又小心,第一次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C:
  5分钟足够了,在5分钟之内不会丢程序。

网友D:
原来是那么容易操作啊。又学一招啊。呵呵

网友E:
这很容易,带电换也可以。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对,西门子的电池是必须带电更换,除非你有程序,且准备重新下载,要不最好还是带电换的好,不影响系统的运行,

网友G:
肯定是带电换安全

网友H:
1.备份2.带电换=万无一失

网友I:
要带电的,很快,很容易

网友J:
不难,带电,打开电池仓,把电池拉出,换上新的就可以

网友K:
张知识啊

网友L:
看说明书啊!!!上面都有!!!!!

网友M:
带电直接更换,5分钟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