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 PLC 电池!!!请教

楼主(2006-11-29):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更换西门子S5-95U上的锂电池才能保证里面的程序不丢掉![b]换电池时应该怎样操作才是保险的?这类电池的寿命与什么有关?
                                                    感谢

网友A:
在通电的状态下更换

网友B:
一般PLC在通电情况下,不消耗PLC电池,只有在断电状态下,在消耗
PLC电池。

网友C:
是真的吗

网友D:
PLC内部电池的作用是在PLC外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数据.所以更换电池要在外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建议在通电的状态下更换,防止PLC丢失参数

网友G:
通电的状态下更换

网友H:
恩,在通电状态下更换。

网友I:
在断点一定时间内还是可以的,
各厂家不一样,建议打800最安全

网友J:
只要在通电的状态下更换电池,不会有问题。

网友K:
如果在带电的状况下更换电池一定要小心,否则PLC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L:
先通电几分钟,再换电池

网友M(2007-01-03):
在通电的情况下换,我试过松下的,没问题。

网友N:
最好通电状态下换.
如果想断电状态换,那要先上电一段时间,然后关电,迅速换上电池

但是很难操作,最好不要这样做,危险!!!!

网友O:
通电时更换,DCS的电池也换过

网友P:
在通电情况下没问题尽量小心点

网友Q:
请参考PLC说明书,是先通电10分钟,然后断电,在5分钟内换好电池。有提倡在通电状态下换电池。

网友Q:
请参考PLC说明书,是先通电10分钟,然后断电,在5分钟内换好电池。不提倡在通电状态下换电池。

网友R:
打西门子的800电话问吧
是800 8104288

网友S:
西门子是通电的情况下换

网友T:
三菱是先通电后,关电,。
快速换

网友U:
不下电也可以地  !!!!

网友V:
如程序有备份,那什么时候换都不怕,如是程序没有备份的话,建议你还带电更换,没有什么问题的.
AG95的PLC备份程序很简单的,如你PLC是免维护带有EPROM卡,那你想怎么换都不怕.
希望多交流,谢谢!!

网友W:
  对,就是在通电状态下更换电池!

网友G:
带电换,如果不带电,一般地,断电后短时间内迅速更换是没有问题的,欧姆龙的要求在5分钟(好像是,记不太清了)内更换就没问题

网友X(2007-02-05):
通电时更换,GE90-30的电池换过,没问题

网友:
我刚换过
通电状态下换
换完之后报警灯还是亮着
没有关系,把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就OK了

网友Y:
应该咨询厂家,他们比我们更了解!!!!

网友Z:
PLC电池是给RAM供电的,一旦RAM上电压低于一定的数值,RAM数据就会丢失,通常RAM内存储着用户程序,如果没有备份的话,麻烦就大了。所以要想不丢失程序就要保证电池上的电压足够。PLC一般使用3.6V的锂电池,建议在PLC通电的时候更换电池。

1.电池好坏的判断: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两端的电压。我的经验是3.6V的电池如果电压降到3V以下就必须更换新的电池。

2.通电情况下更换电池可保程序万无一失。因为通电时,RAM上的电压是由系统电源供给的,电池这时候是几乎不耗电的,电池取下来也不会丢程序,系统断电后一段时间,RAM的保持电压才由电池提供。当然操作时一定不要搞错电池的极性。

3.一般PLC通电后再断电更换电池也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不能拖太长时间,通常必须在5分钟内换好,因为这时取下旧电池后RAM的保持电压是由电路板上的电容提供的。PLC时间用长了电容容量下降会导致保持时间变短,以及更换电池时可能的操作失误引起某些短路致使电容的电压迅速泄放,RAM数据丢失,所以建议最好在PLC通电情况下更换电池。

网友AA:
楼上的说得不错!

网友AB:
同意!通电更换,很简单的!

网友AC:
当然是带电的状态更换。

网友AD:
PLC内部电池的作用是在PLC外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数据.所以更换电池要在外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AE:
通电换最保险!

网友AF(2007-03-09):
通电时更换

网友AG:
 通电时更换,我换过S5-115U的电池换过,没问题

网友AH:
PLC内部电池的作用是在PLC外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数据。一般能用好久。先通电一二十分钟,然后断电,在5分钟内换好电池。有提倡在通电状态下换电池,不过要小心哦

网友AI(2007-05-09):
有提倡在通电状态下换电池,不过要小心哦
是什么意思
不要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AJ(2007-06-08):
通电状态下换电池

网友AK:
今天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帖子
真是太好了
学习学习

网友AL(2007-09-10):
大家的说法是对的,在通电状态下更换

网友AM:
一般电池能用多少时间,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是带电池的呢?如果电池的电量不足的话,又是怎么知道呢?请高手帮忙!

网友AN:
一般是两年一换,不一定所有的PLC都带电池的,电池不足的时候PLC上有一个电池灯会报警的,

网友AO:
三菱PLC更换电池要求30秒内,否则程序丢失。
我的更换方法:将新电池两极线并接于旧电池两端,断掉旧电池,包好线头,OK。

网友AP:
我们这里都是在床子不断电的情况下对电池进行更换

网友AQ:
不是说过吗?
你就没看论坛

网友AR:
同意在通电下换,否则存的程序数据可能丢失了,而且最好一年换一次吧

网友AS:
一般的PLC 在段电半个钟是不会丢掉数据的.关电换也可以的,不够最好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换

网友AT:
通电更换

网友AR:
同意楼上

网友AU:
对了,一定要在通电时换,上次换数控系统的电池,关了电源换,被领导叼了一顿,哎^当时没经验~~~~~~~

网友AV(2008-04-04):
通电情况下换,可保证程序不丢失

网友AW:
可以直接在通电状态下换的,

网友AX(2008-06-19):
最好在通电情况下更换 否则容易导致数据丢失 如果之前保存数据在外部载体上 也可以在停电时候快速更换

网友:
通电的状态下更换 !!

网友AY:
"PLC内部电池的作用是在PLC外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数据.所以更换电池要在外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 "假如电池有报警的话,西门子S5-95U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头大了。

网友AQ(2008-08-11):
先通电在断电,在5分钟内换好电池

网友AZ(2009-02-11):
前车之鉴。

网友BA(2009-03-13):
通电的状态下更换电池,不会有问题。

网友BB: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BC:
通电状态下换电池 ,

网友BD:
停止plc工作,转换到编程或准备状态,不断电源的情况下更换电池,这时候plc可以靠外部电源为存储器提供刷新电压

网友BE:
在通电的状态下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