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更换 PLC 电池!!!请教

楼主(2006-11-29):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更换西门子S5-95U上的锂电池才能保证里面的程序不丢掉![b]换电池时应该怎样操作才是保险的?这类电池的寿命与什么有关?
感谢

网友A:
在PLC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更换就可以,也比较安全。只要电池电量低的指示灯亮,就应该及时更换。

网友B:
必须在PLC带电工作6小时以上才能操作

网友C:
直接换就可以了,最好先开机一会再换,动作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