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理一个电厂DCS问题集锦

楼主(2006-11-29):
想整理一个电厂DCS问题集锦?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支招,能不能列出问题,然后回答并改进,可以问一些非常专业的问题,请各位帮忙。谢谢,包括电厂在维护系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然后可以归类,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以解决工控行业新收上来面临的很多问题,希望各位大虾多多参与,谢谢各位

楼主:
可以在后面贴出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最好是自己解决的,如果没有解决,可以发问,我会尽力帮助大家解决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如何选择DCS系统

作者: dfasooz ,2006-12-1 14:32:00 发表于:《DCS论坛》

楼主:
转摘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3426火电厂自动调节系统投入情况的思考

河南焦作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白志刚

自动调节系统检查的现状
电厂自动调节系统一直以来,都受到行业的普遍重视。以前经常进行“热工三率”抽查,或者定期的检查,“热工三率”其中就包括一项自动投入率。应该肯定,“热工三率”(以下简称“三率”)检查,为电厂自动投入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中的弊端也渐渐为大家所明确。其弊端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过于机械,强调共性,忽略各电厂的个性。
每个电厂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自动投入的情况也就受到机组环境的影响。比如有的机组炉膛负压自动调节系统在投入过程中,经常因为一些生产因素,受到干扰。有的锅炉需要打开人孔门进行观察处理,在打开人孔门的时候,导致炉膛负压测量突变。但是这个突变因为不是机组运行造成的,因而可以不予理睬,但是自动就要进行干预。再比如,有些电厂的汽封压力自动一般一个月都难调整一次,没有投入的必要。而我们的“三率”的检查却不管生产运行情况,一概进行统计。因而有些不够科学。
    对一些重要自动控制系统重视不够。
    不管新老机组,对各个电厂都非常重要的几个自动调节系统,却泯没在“三率”里面,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电厂最为重要的自动调节系统有如下几个:
汽包水位自动调节系统
主汽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一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协调控制
磨煤机综合调节系统
关于二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后面还有叙述。因为情况复杂,暂不列入。
对于以上自动调节系统,也许各个电厂都可以投入,但投入的质量确有很大不同。并且,正因为这几个重要自动,才使得机组的安全性经济性得到重大提高,电厂最需要投入的,也是这些自动。当然,像高低加水位、除氧气水位等系统也非常重要,但是因为系统简单,投入容易。机侧最为麻烦的自动调节系统,也不过是若干系统之间互相影响耦合的状况,通过一些逻辑就可以平衡。故不列入讨论。
而“三率”检查中,对于这些系统重视不够。
重要参数指标重视不够
电厂自动调节系统里,一些指标非常重要,而另外一些指标的重要性就相对小一些。比如汽包水位波动范围、主汽压力波动范围、主汽温度波动范围、符合波动范围等一些参数。这些参数波动的范围一方面影响着机组的安全性经济性,另一方面是衡量自动调节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三率”终究没有对这些参数的考核。
笔者没有参加过高层次的会议和讨论,不了解一些决定的原因。最近笔者注意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服务中心、全国发电机组技术协作会(2006年11月四川成都)最近颁布的《全国火电100MW及机组技术协作会 2005年度机组竞赛评比数据汇总表》中,就干脆删除了“热工三率”这一项,单单保留了保护投入率。是不是有笔者所说的这几种可能呢?
我想,“三率”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完全取消自动投入率,也是欠考虑的。
自动调节系统对电厂的经济性安全性的影响
自动调节系统对电厂的经济性和安全性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现在的新建机组大多考虑了对人员数量的要求。那么只有自动调节系统投入得好,才有可能精简人员。否则,运行人员在各个参数之间疲于应付,不光要影响经济性,也要影响机组的安全性的。
下面,就几个重要系统,试分析其经济性和安全性:
汽包水位调节系统
该系统是电厂最重要的自动调节系统之一,汽包水位也是锅炉重要参数之一。锅炉操作人员也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关注。如果汽包水位过高,将会引起过热蒸汽带水甚至满水。使得蒸汽品质恶化,汽轮机叶片遭受冲击;汽包水位过低,将会干锅,破坏水循环,甚至烧坏水冷壁。
有的电厂给水泵-执行机构线性曲线不够理想。笔者所在的单位,在50%开度左右,每改变1%的开度,给水流量变化>30吨/小时,而过了这个区域,流量只变化10~20吨/小时。如果此时自动投入情况不好,那么会给运行调节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有操作失误的可能。操作失误带来的可能就是汽包“干锅”或者蒸汽带水甚至满水。危害是很大的。
主汽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许多情况下,都把该系统归入了协调控制系统之内。因为这个系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单列出来。主汽压力因为控制的是给粉量,因而对炉膛燃烧影响比较大。主汽压力不稳定的话,带来的影响是多个环节的。首先要影响机组负荷,其次要影响一、二次蒸汽温度,使得这些参数波动。有些锅炉,比如武汉的135MW440T/h锅炉,主汽压力波动会引起一次气温大幅度波动。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主汽压力波动过大,还会影响到整个机组的安全性。目前电厂机组的安全保护工作已经做得很完善,汽压超高的话,会有相应的安全阀及旁路系统动作,以降低汽压。但是,一方面对空排气噪音扰民,另一方面也会降低经济性。
好的主汽压力调节系统除了参数稳定以外,至少可以做到汽压极少超高甚至不超高。
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汽温自动调节系统包含若干个系统,根据各个机组的情况而定。大的方面,分为一次汽温和二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一般来说,共包括如下几套系统:一级减温系统两套,二级减温系统两套,一级再热减温系统两套,二级再热减温系统两套。共八套自动调节系统。再热减温根据各机组情况有所不同。
汽温系统是在经济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主汽温度过高,过热蒸汽管道、阀门、汽机喷嘴、叶片等设备和部件的钢材,就会存在加速蠕变的可能。严重的超温,甚至可能使得锅炉爆管;反之主汽温度过低,又会影响机组的经济性。“对于亚临界、超临界机组,过热汽每降低10℃,发电煤耗将增加约1.0g标煤/(kWh)。再热气温每降低10℃,发电煤耗将增加约0.8g标煤/(kWh)”(注1)。另外一种表述是:“大约每降低5℃,热效率会下降1%”(注2)。对于不同容量的机组,影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协调控制
协调控制可以综合平衡机组负荷和主汽压力等波动的因素,对机、炉参数进行综合协调地控制。最终使得负荷和汽压都能够安全平稳的运行。尤其是在机炉有较大扰动的时候,比如升降负荷、汽压波动等情况下,协调系统能够使得各项参数都波动不大。协调控制是火电厂最复杂的调节系统。(这里仅仅论述自动控制方面)
5、磨煤机综合调节系统
目前来说,国内这个系统尚不成熟。在磨煤机内实时存煤量、各风门及参数的自动控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待克服。有许多厂家或者研究单位在这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但是笔者尚未发现完全成熟的能应用到各火电厂的系统产品。
笔者首次提出,将整个制粉系统的控制,列入一个“综合自动调节系统”来看待。因为其中许多参数、设备互相耦合,互相干扰,非要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考虑不可。故笔者认为这个提法是较为科学的。当然,这个系统一旦能够投入,将不仅仅是一套自动调节系统了。它是多个自动系统的统称。
该系统如果能够完全投入自动,磨煤机综合调节系统的优点是很多的,会影响到锅炉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首先,它可以促进磨煤机连续均匀地满足锅炉燃烧所需要的煤粉;将抵制粉单耗;防止煤粉自然、爆燃;减少锅炉运行人员工作强度等。
自动调节系统设备及程序、参数的现状
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机组都采用了DCS控制系统。国外的系统运行可靠但价格昂贵;国内的系统价格低,但是运行和维护的工作量都比较大。根据国内的机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状况。首先声明,笔者没有崇洋媚外的思想,也没有遍地国产设备的倾向。只是为了从自动调节系统方面,说明国内企业的现状。(我坚信国内有许多设备的质量丝毫不比国外设备差,比如我曾经在一些网站上力推的上海玉叶仪表有限公司的执行机构,质量可靠耐用,价格低廉。)现在从自动调节系统的角度,将国内机组的状况归纳如下:
机组、配套仪表设备、DCS系统、编制软件都采用进口知名设备。国外的自动调节系统成熟完备,并且各种仪表、执行机构运行可靠,机构线性良好,各种参数设置合理。笔者没有接触到这些厂家,不了解其中的问题和优点。但是从一些看到的书籍上来看,感觉综合各种因素考虑,这样的机组运行可靠高效,各种自动调节系统设计合理,运行可靠。但是投资也是相当高昂的。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仁给与指点批评。
国产机组、进口仪表及设备、进口DCS系统,国内编制DCS程序。这一类企业往往采用国内专业的程序编制人员,比如热工调试所等机构。他们也有着成熟的自动调节系统程序编制经验,和相当的参数整定经验。但是在系统编程和调试阶段,有些时候相对粗糙。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自动调节系统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国产DCS系统,国内一些经验不太丰富的人员编制的程序。这些企业存在的问题较多。设备之间的匹配不够完善,阀门曲线不够合理,程序编制有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参数整定也更为粗糙一些。
不管什么样的机组,他们的维护人员还是国内的。目前,国内的维护人员更偏重于对DCS系统的学习。国内各种论坛刊物上所发表的,也大多是对DCS系统的学习心得、应用经验。很少有人去关注DCS程序的优化、参数的整定。因而造成了国内自动调节系统质量参差不齐、参数整定稍显陌生的现状。一般来说,所有国内企业的自动调节系统整体是比较可靠的。很少甚至不会出现汽包水位偏差过大,蒸汽超压安全阀动作等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不能说明自动调节系统是非常合理的。
自动调节系统存在着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外在的,比如与设计煤种偏差大、设备之间匹配不够合理、阀门或者机构曲线不够理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然存在,很难改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努力的。下面就我们可以努力的问题作一个探讨:

难题与重点
对于火电厂自动调节系统,目前存在的难题,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结为三个部分:
外部因素
系统问题可以视为固有问题。这些问题已然存在,这些问题往往跟整个机组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很难改正,或者改正费用很高。从大环境来说,它们中的一部分问题是不可以弥补的;从自动调节系统来说,有的可以通过对控制策略的优化、参数的优化整定,得以弥补。比如煤种与设计偏差过大,液力耦合器线性不好等问题。
控制策略问题
一般来说正在运行的自动调节系统,其控制策略都是国内较为成熟的。理论上也都有足够的依据。一般来说,不需要做过多的修改。但是每个电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存在,针对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必须要对控制策略进行优化不可,否则,自动调节系统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被调量的运行情况就不能很平稳。
参数整定问题
电厂的大部分自动调节系统,参数整定都不存在太大的困难。从安全角度讲,一般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系统的PID参数都有优化的空间。其中,有些系统即是不优化,也不会存在太大问题,既不会影响安全性,也不会影响经济性;也有一些系统的PID参数,如果不优化,存在的问题是潜在的,不明显的。比如高低加水位调节系统,对该系统作初步的参数整定即可,即使高低加水位波动稍为大一点,也不会影响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潜在问题是执行机构动作次数可能会稍微频繁一点。还有一些系统如主汽温度系统,如果不认真进行参数整定,主汽温度就会超差,系统的经济性就可能受到影响。
我在刊物里和网上发现一些论文,论述一些复杂调节系统的时候,认为凭现有的控制策略已经没有办法更好了,于是就修改控制策略,最终使得系统稳定性提高了。这个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是好的。但是通过观察论文里附带的运行曲线后,我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可以不修改控制策略,而只对PID参数进行整定就可以实现。也有的情况是,即使修改了控制策略,PID参数的整定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优化参数事半功倍,还对系统不产生不良后果。
由此可见,PID参数的整定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们对自动调节系统领域关注的偏少了。相关论文也非常地少。
执行机构问题
执行机构存在最多的问题有:空行程(死区),回差,线性不好,阀门漏流等。对于重要的执行机构,如给水泵勺管、减温水执行机构等,需要用性能优良质量可靠的产品,并且从执行器到连杆到阀门(液耦),每个环节都要性能良好,否则对调解质量会产生很大的干扰。
上面只是从大的方面,总体阐述影响调节质量的因素。这种阐述针对性不够强。各电厂、各个系统都有各自的问题。下面从系统的方面,根据以上所说的各个主要调节系统,来阐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汽包水位自动调节系统:
该系统从理论上说,已经相当成熟。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对控制策略做任何改动,就可以足够胜任自动调节任务。但是问题还是有的。比如有的液力耦合与执行机构,因设计生产的问题,会出现一些线性不好的情况。如前面已经提到:笔者所在的单位,在50%开度左右,每改变1%的开度,给水流量变化>30吨/小时,而过了这个区域,流量只变化10~20吨/小时。液耦部分因为设备价格昂贵,我们已经不可能对这些地方做优化修改,甚至更换。那么也许会有人要从控制策略入手。而我们的DCS系统偏偏不支持在线修改,并且,PID参数整定还大有可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最为直接简单的方面入手呢?事实证明,单纯修改PID参数,以及一些控制策略中的系数,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一般来说,一些人过于强调积分作用,导致该系统调节品质不能提高。
所以,一般来说,一个系统的调节质量的高低,除了外部原因以外,最直接最快速最简便的方法,首先是参数整定。然后才是其它。
主汽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该系统也有着非常成熟的控制理论:能量平衡公式。也有的协调控制采用间接能量平衡系统。但是在协调退出时,还以能量平衡公式的理论为主汽压力控制方式。
该系统通过控制进入炉膛的煤粉量,来达到控制主汽压力的目的。一般来说,这个理论是相当成熟可靠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对控制策略进行修改。近期我在刊物上看到了几个关于主汽压力的论文,内容都是因为主汽压力波动大,而修改控制策略的。但是我观察了原始曲线后,觉得还是不用修改控制策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并且从修改后的控制曲线上看,似乎控制参数还有优化的空间。
一般来说,该系统许多人不能大胆地加强副调的比例作用,导致调节品质不够太高。
前面我多次提到一些系统不用修改控制策略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笔者相信,自己经历过的机组太少,很可能会存在一些特殊的难以预料的现象。如果哪位同仁由于此不同的经验和看法,欢迎提出批评。
一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对于通常情况下的一次汽温控制,该系统的理论也是成熟的。或者用导前微分单回路调节系统,或者用串级调节系统。
提醒维护工作者注意的是,用导前微分的时候,要注意PID输出的抖动,可能会导致执行机构动作过频;用串级调节系统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在主信号和超前信号之间的侧重点。
但是,该系统在国内机组中,问题是最多的。
首先是外扰。当机组负荷快速、大幅度变动的时候,有些机组的一次汽温自动受到很大影响,无论怎样调解,都无法克服扰动。这时,就有必要对控制策略进行改造,以克服外扰。
其次是内扰。有些锅炉设计的磨煤机数量少,单台磨煤机功率很大;也有的锅炉三次风带粉严重。在制粉系统启停的时候,它们都给给汽温带来很大的扰动。这个时候,超前气温和主汽温的变化趋势往往不相吻合。超前信号不能起到超前的作用,反而是一种干扰。超前信号又不能完全舍去,因为平常时候还能用。这时候,传统的串级或者导前微分调节系统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需要针对内扰进行修改控制策略。
笔者在这一方面,略微有点经验,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5、二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二次汽温比一次汽温控制更为复杂,更为困难。有的电厂只采用减温水调节温度。这样做的好处是,温度控制相对简单容易。缺点是一部分给水泵出口的水,没有经过高压缸做功,因而降低了经济性。“对于亚临界机组,每喷入1%的减温水,发电煤耗降低约0.4~0.6g标煤/(kWh)”(注3)。因而目前越来越多的机组采用别的办法调节再热汽温。常用的方法有:用烟风挡板调节,烟气再循环与热风喷射,摆动式燃烧器等。笔者只接触过用烟凤挡板调节,其它两种没有接触,故不敢妄加评议。
许多电厂用烟风挡板调节再热汽温的效果不够理想。烟风挡板的调节影响了锅炉内烟气的流动情况,有造成左右侧一次汽温不均衡的可能。并且,因为烟风挡板干扰了烟气的流速,造成一次汽温扰动。烟风挡板造成的烟气流速扰动首先作用在一次汽温主信号上,然后才是一次汽温的超前信号。这样就给一次汽温的自动控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笔者所在的单位烟风挡板执行机构故障,故不能积累更多的控制经验。欢迎各位同仁给笔者指导。
4、协调控制
相信协调控制的理论也是很成熟的。并且,只要主汽压力和负荷控制得稳,协调问题不大。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负荷因参数设置不当而波动,有的机组要在比例和积分作用之间平衡。一般来说,微分作用可以忽略。
磨煤机综合自动调节系统
因国内许多电厂尚未采用,笔者也没有这方面的成熟经验,故暂不讨论。

行业考核的主要参数刍议
既然笔者不赞成笼统地把自动投入率作为火力发电厂的一个考核指标,那么,怎样才能衡量一个电厂自动投入的情况呢?相信有许多专家权威都比我更有经验,比我更有发言权。我谨就我个人的看法发表一点意见。
笔者主张对一些重要的自动调节系统的重要参数进行比较。下面逐一叙述:
汽包水位自动调节系统
主要参数:汽包水位波动范围。参见相关标准。
次要参数:执行机构动作次数。一般每分钟波动不超过7、8次。好的自动甚至可以达到每分钟只动作一次。
主汽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主要参数:主汽压力波动范围。参见相关标准。好的系统可以达到在额定值±0.1MPa范围之内。
次要参数:PID输出调节曲线不能有毛刺。(需要具体讨论)
          给粉机转速波动范围不能太大。(需要具体讨论)
一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主要参数:主汽温度波动范围。参见相关标准。
次要参数:执行机构动作次数。一般每分钟波动不超过7、8次。
4、协调控制系统
主要参数:主汽压力波动范围。参见相关标准。
负荷波动范围。参见相关标准。
次要参数:负荷相应AGC能力。(需要具体讨论)
5、磨煤机综合自动调节系统
(需要具体讨论)
其他
高低加水位、凝结期水位、除氧器压力水位、炉膛负压等系统,参数同上。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笔者更主张对各调节系统的参数进行考核。同时根据个电厂的具体情况相应对待。有的电厂某个自动不好用的时候,最好考核小组能给出具体的优化建议。或者根据情况列出一些难点,号召大家集思广益,经过讨论或者实践,得出更好的办法。这样做是不是对整个热工自动控制行业更为有益?

注释:
注1:引自《电站锅炉运行与燃烧调整》,第75页。黄新元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注2:引自《热力过程自动化》,第257页。陈勤奇、康伦定主编,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注3:引自《电站锅炉运行与燃烧调整》,第82页。

参考书目:参见注释。

楼主:
Dcs绪论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作者:张新薇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DCS从1975年问世以来,大约有三次比较大的变革,七十年代操作站的硬件、操作系统、监视软件都是专用的,由各DCS厂家自己开发的,也没有动态流程图,通讯网络基本上都是轮询方式的;八十年代就不一样了,通讯网络较多使用令牌方式;九十年代操作站出现了通用系统,九十年代末通讯网络有部份遵守TCP/IP协议,有的开始采用以太网。总的来看,变化主要体现在I/O板、操作站和通讯网络。控制器相对来讲变化要小一些。操作站主要表现在由专用机变化到通用机,如PC机和小型机的应用。但是目前它的操作系统一般采用UNIX,也有小系统采用NT,相比较来看UNIX的稳定性要好一些,NT则有死机现象。I/O板主要体现在现场总线的引入DCS系统。       从理论上讲,一个DCS系统可以应用于各种行业,但是各行业有它的特殊性,所以DCS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分支,有时也由于DCS厂家技术人员工艺知识的局限性而引起,如HONEYWELL公司对石化比较熟悉,其产品在石化行业应用较多,而BAILEY的产品则在电力行业应用比较普遍。用户在选择DCS的时候主要是要注意其技术人员是否对该生产工艺比较熟悉;然后要看该系统适用于多大规模,比如NT操作系统的就适应于较小规模的系统;最后是价格,不同的组合价格会有较大的差异,而国产的DCS系统价格比进口的DCS至少要低一半,算上备品备件则要低得更多。       DCS由四部份组成:I/O板、控制器、操作站、通讯网络。I/O板和控制器国际上各DCS厂家的技术水平都相差不远,如果说有些差别的话是控制器内的算法有多有少,算法的组合有些不一样,I/O板的差别在于有的有智能,有些没有,但是控制器读取所有I/O数据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一个循环;操作站差别比较大,主要差别是选用PC机还是选用小型机、采用UNIX还是采用NT操作系统、采用专用的还是通用的监视软件,操作系统和监视软件配合比较好时可以减少死机现象;差别最大的是通讯网络,最差的是轮询方式,最好的是例外报告方式,根据我们的实验,其速度要相差七八倍。

楼主:
DCS最新操作站--通用操作站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DCS系统包括三大部分:带I/O部件的控制器、通讯网络和人机接口。人机接口包括操作站、工程师站和历史站。控制器I/O部件和生产过程相联接,操作站和人相联系,通讯网络把这两部分联成系统。所以操作站是DCS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师站给控制器和操作站组态,历史站记录生产过程的历史数据。最近几年开发的人机界面还有动态数据服务器。    一个DCS系统控制器和I/O部件通常可以运行16-20年,而操作站因为有活动部件,所以比较容易损坏,如:硬盘、键盘、CRT、软驱等,运行6-8年后出现故障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在DCS运行过程中,操作站更新的情况比较多。    DCS的控制器的变化较小。其变化表现在控制算法的安排、控制算法的多少,存取的 I/O点数的多少和内存的大小等,操作系统一般都是专用的。操作站的变化就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的操作站,一般没有硬盘及动态流程图,能显示的标签数比较少,例如500个标签(标签指的是AI、DI、回路、开关量的逻辑关系等),八十年代出现了能显示5000个标签的操作站,九十年代出现了能显示30000个标签的操作站。同时,也出现了在微软的NT通用平台上运行的通用显示软件。开始,通用软件只在PLC的操作站上使用,后来也逐渐应用在DCS上。它的标签量可以达到10000个,甚至更多。

楼主: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DCS操作站发展的过程(以BAILEY的操作站为例)如下:    一.八十年代初,N90的操作站是OIU系列,当时是无硬盘、无动态流程图的,标签量500。后来增加了硬盘和流程图,标签量1400-5000点。八十年代中期推出了MCS系列,标签量10000,特别是PULS,它是SCSI接口,可以有30000个标签点,当时在DCS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1986年,BAILEY产品占世界DCS市场的1/3。到1988年,共有8500套在世界各国运转。到了90年代,DCS市场争夺激烈,BAILEY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销售方面都不象80年代那样光辉。于是BAILEY公司欲通过购买FISCHER&PORTER、HARTMANN&BRAUN等公司销售他们的系统来重铸辉煌。     BAILEY的控制器和通讯网络都比较好,但在操作站上面,不能与竞争者相比,BAILEY最新的操作站是以WINDOWS NT、通用微机为基础的Conductor NT。实际上,该操作站不是为INFI-90开发的,它是FISCHER-PORTER的系统6的操作站,用它的监控软件嵌入和INFI-90通讯的驱动软件而成。由于销售量不大,磨合的机会少,问题比较多,死机现象严重。OIS40系列的操作站运行在DEC的VMS平台上。实际,它仍然是在MCS操作站的MTOS操作系统平台上,开发了一个与VMS通讯的驱动软件,因为80年代的OIU和MCS在80年代末都已经停止销售。BAILEY只卖OIS20系列和OIS40系列。   OIS20系列是90年代初推向市场的,它本质上是MCS,但它们能与INFI-90通讯.它的开发、制造成本都比较低,性能也比较好。OIS20系列的辅站不是用网络来传输信息的,只是在主站上多加了1块显卡来实现辅站。后来因维护成本很高,硬盘和软驱都难以买到,用户反映不好。     继OIS20系列,BAILEY公司推出了OIS41、OIS42,在操作站之间增加了以太网卡,组成后门网络,可以实现打印机共享。把图形传给不同主站的能力也有所增强,也给用户提供了开发打印系统的空间,这是后话。由于OIS40、OIS41、OIS42主机性能较差,所以操作站的性能提高不明显。直到OIS43 Alpha芯片的出现,性能才得到提高。同时,加拿大BAILEY公司开发了PCV,它是以PC为基础的操作站,采用QNX操作系统。因为它的标签量较少,价格低廉,运行稳定,故适用于小系统的使用,这就是BAILEY的OIS10系列,版本5以前,只有文本没有图形。版本5以后既有文本也有图形。OIS11操作站后门之间用ARCNET联网。OIS12既可用ARCNET也可用以太网联网。     由于OIS40系列软件结构复杂,故价格较高,更重要的一点是DEC公司被COMPAQ公司兼并,Alpha机255/233停止生产,这给BAILEY公司和用户无疑是雪上加霜。

楼主: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二.八十年代中期,因为PLC操作站的开发都不太成功,一些软件公司就开发了通用的监控软件,且很快就被PLC制造厂家所采用。如:FIX、INTOUCH、ONSPEC等(一共有上百种),由于市场前景较好,所以软件开发商又开发了许多PLC的驱动软件。到了九十年代,又开发了DCS的驱动软件。最早采用通用工控监控软件的是MOORE公司的APEC系统,它既可以用INTOUCH也可用FIX。由于INFI-90系统在九十年代一直没有推出比较优秀的操作站,故PREVISE公司推出了OPsCon操作站。    OPsCon操作站运行在PC硬件平台,NT操作系统下,把FIX作为监控软件,并开发了能与多种DCS通讯的对应驱动软件,标签量为10000个。因为FIX软件在世界各地已经销售了90000套,它与各种PLC、DCS和NT系统磨合较好,这种操作站可以运用在多种PLC、DCS操作站上。在INFI-90系统上应用已经有几千台。如:新西兰的一家造纸厂,原来已经运行有CONDUCT NT,后来还是改用OPsCon。    通用操作站的出现,给DCS用户带来了以下方便:    1、 不必再为原DCS生产厂家是否倒闭、兼并,该型产品是否已经停产、备件是否能够找到而操心。    2、 由于通用操作站的适用面广,相对生产量大,成本下降,因而可以节省用户的经费。维护费用也比较少。    3、 采用通用系统要比使用各种不同的专用系统更为简单,用户也可减少人员培训的费用。    4、 更新和升级容易。    5、 开放性能好,很容易建立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因此,通用操作站是DCS的发展方向。

楼主: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DCS在选型中的几个问题    被控制对象确定以后,选用什么样的控制系统就成为重要问题。主要是根据项目规模和投资预算来考虑的,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DCS系统和早期的模拟仪表组成的控制系统,从工程项目的实施来看,本质差别不大,主要考虑项目规模和投资预算,但DCS与模拟仪表相比,它更为复杂,技术性要求更高,下面我来谈谈DCS系统选型中的几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DCS可以用与不同的工艺过程,它是通用的,但是,DCS的制造厂家专长与某一领域。如:HOMEYWELL主要用于石化部门,BAILEY公司的N90、INFI90主要用于电力系统,ROSEMOUNT的RS3、Δ-V大多用于化工系统。但也不能否认不同工艺过程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如:电厂一定要有电调设备和SOE,石化部门一定要有选择性控制,水泥行业一定要有大纯滞后控制补偿等,选型时也要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点就是经济性,应该从DCS本身价格和预计所创效益角度考虑。DCS有国产的和进口的,对相同档次而言,进口的控制功能强一些,有一些先进的控制算法,如Smith预估、三维矩阵运算等,国产DCS价格要比进口的低很多,也能满足技术要求。从结构上来看,国外DCS的控制器各厂家差别不太远,控制器的预置算法稍有差别,控制器与I/O板的连接方式也有所不同。而操作站区别较大。有以PC机为基础的,有以小型机为基础的,操作系统一般选用UNIX类系统。小型机的价格要比PC机高很多,进口小型机操作站的价格要高于四万美金,而且许多机型已经停产(如DEC公司的VAX机和α机)。PC机的操作站不到三万美金,它的操作系统采用NT,其稳定性没有UNIX好。小型机的接口采用SCSI,传输速率是串行的8倍之多。以NT操作系统作为操作站的,点数要少一些,不然会频繁死机,国产的PC机更便宜得多,采用PC机操作站,可以采用最新的机型,操作人员对软件的安装、调试、联网和开发也要熟悉得多。监视软件有专用的也可以用通用的,通用的监视软件开放性要好一些,用户应按照项目的规模大小和预算资金来选择使用。DCS比较贵的原因,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控制器的电源系统,通常采用冗余供电,电源的引入和散热是价格贵的主要原因,各个DCS系统在这方面差别比较大。 把控制器和操作站联系起来的通讯网络也要考虑,如果采用通用的以太网,则网卡等价格很低,专用的网络接口很贵,最贵可以达到20000美金。因此,经济性与很多因素有关,有时外商给你报价降下来,实际是改变了一些结构而已,并没有给你什么优惠,甚至他的利润还增加了。这时可取的办法是联系国内类似的单位和请教有经验的专家。 第三点就是承包方的技术力量,也就是承包方对哪一工艺过程和DCS本身比较熟悉。如经常做化工控制系统的承包商来做轧制的控制系统,他对活套的控制、卷曲的控制和张力的控制等就不太熟悉,做的工程就不会太好。如果承包方对DCS本身不熟悉,控制器做的太大时会产生死机。不少工厂都购买了不同厂家的DCS系统,我们称之为“八国联军”状态,此时更要选择技术力量比较强的单位抓总,而不宜选择某一个国外厂商作为承包商。       第四点是售后服务,国外厂商通常情况下配品、备件供应价格高,且不能及时提供。DCS用户应选择厂商实力雄厚的,技术力量强的、境内技术支持好的厂家。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DCS厂家也会不断更新它的产品,新旧产品兼容性要好才行,个别厂家新旧系统不兼容,系统升级时造成很大损失。国内的DCS厂家配品、备件供应比较及时,售后服务方面做的也比较好。       第五点是关于DCS的技术先进性,指系统采用了经过验证的最新技术,并有发展前途和生命力,包括DCS系统的开放和互联,现场总线的应用,第三方软件的支持等。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些厂家为了占领市场,把一些不成熟的产品推到第三世界,如五、六年前DCS缺少小型系统,有的厂家把不太成熟的小型系统推到用户,结果这270多套系统基本都已经提前退役。早在1983年,某外国公司推销的DCS,在电源出现故障并复电后,控制器的输出是任意的,此时阀门的位置就很危险,这种产品本不能出厂,但还是卖给了我们国家,结果购买单位基本上没有运行。    总之,DCS从七五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应用历史了,可靠性方面基本都能达到要求,建立系统时选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不但主要考虑项目规模和投资预算,还要考虑到一系列其它的因素,选型是否恰当往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该系统今后的命运,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楼主: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DCS动态数据服务器

     DCS系统属于基础自动化,MIS系统侧重于办公自动化。这两者在反映速度上的区别很大,DCS是属于秒级的,而MIS是以小时或更长时间为单位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有隔离设备,这个隔离设备就是动态数据服务器。它的功能是生产过程监控;历史数据的存储及管理;统计质量控制;设备预防性维护;设备故障诊断;生产优化等。
   DCS、PLC采集现场的生产过程数据通过通讯网络把数据传给操作站和动态数据服务器。动态数据服务器是采集生产全过程的模拟信号或逻辑信号,所以它的采集速度是海量的。要经过数据淘金,将信号送到生产管理部门。
  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往往有几种不同牌号的DCS、PLC,要把这几种信号都集中到动态数据服务器中,最好要选择一个通用显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显示不同型号的DCS、PLC的信号。通用显示平台可采用FIX、INTOUCH、组态王、Synall等软件,开发各种DCS和PLC的驱动软件。
   最近出厂的DCS采用通用操作站,它采用NT操作系统,监控软件就是FIX、INTOUCH. 不同DCS型号采用不同的驱动软件。各种DCS之间信号传输采用OPC服务器联接,也可以把少量的信号送到MIS系统的服务器中。FIX、INTOUCH等软件都能存储历史数据,几十个信号可存储280天之多。如要存储更多的历史数据,可以采用OSI历史数据库,它可以存储三年以上。这些通用监控软件都有OSI的接口。老一代的DCS系统的操作站无论操作系统还是监控软件都是专用的,和其它系统通讯都非常困难。如要建立系统间的互联,通过计算机接口单元建立动态数据服务器,监控软件仍然可以使用通用的,在NT平台上运行,但它的数据只能上行,不能下行。在设计MIS系统过程中,最好使用动态数据服务器,不要把DCS和PLC数据直接送到Web否则会影响到DCS、PLC的正常运行。至于究竟需要建立多少个动态数据服务器,由所需采集的数据量和数据安全决定。一般情况下,可达10000点。

楼主:
所有的资料都是从网上收集而来

多屏操作站和操作站的后门网络

     一个DCS系统可以有好几台操作站,每一台操作站可以显示一样的内容,也可以是不一样的内容。对于电厂来说,一台300MV的发电机组,工艺过程比较集中,通常采用2台操作站冗余运行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但对于大型机组,由于它的输入、输出点数较多,一个显示器不够用,最好有多个显示器。这时的监控软件应该能支持多屏幕。早期的DCS都采用在操作站的主机上加分屏卡,如加2分屏,4分屏的分屏卡,分别可连接2台CRT或4台CRT。用这种方法以增加人机界面。对于除电厂以外的生产工艺,如水泥厂,钢铁厂,一个生产工艺很长,地域比较分散,并由一套DCS系统控制,它的输入、输出点数较多,为了节省投资,一台操作站往往和一部分生产工艺相对应。比如水泥厂的回转窑和磨机相隔距离很远,操作站可以安装在两个地方。这时一台操作站配置一台打印机。如果其中一台操作站的主机坏了,这台操作站显示的内容就没有了。为了系统的安全运行,采用标签的重叠组态来实现的。如该系统有两台操作站,分别为A站和B站,该系统有2000个标签,A、B操作站要分别组态1300个标签,其中300个标签是重叠的。即使A操作站发生故障,只用要B操作站正常运行,系统照常工作。因为重要的标签在B操作站上都有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叠组态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会使得A、B操作站的管理人员责任不明确。
     由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人机界面的数量可以不限。操作站分为主站和从站。主站连在DCS网络上。通过DCS网络接口,直接从DCS网络上读取控制器数据库中的数据。主站的数量是由接口的数量决定的。从站则与主站相连。它没有数据库,在显示流程图画面时,由主站显示完整的工艺画面,而从站就显示主站的工艺画面。从站的数量是不限的。不论是主站,还是从站,都用后门网络连接起来。有了后门网络,系统维护时,各操作站之间可作文本拷贝。系统运行时,即使其中一台主操作站发生故障,它的从站可作为另一台主站的从站。在网络中,接进打印服务器,服务器有许多通道,几台操作站共用一台或几台打印机。连接主站和从站的这个网络与DCS网络没有关系。所以就称为后门网络。早期的后门网络采用ARCNET,后来由于有的DCS系统的操作站主机采用DEC的小型机,后门网络就采用DECNET或以太网。在操作站作标签组态时,是否要把重要的I/O点重叠组态要由用户确定。
  采用通用操作站以后,系统就成为开放的,各主站和各从站之间用以太网连接,从站的数量不限。为了提高后门网络的可靠性,以太网的低廉,通常采用双网。可以做到远程操作。 在局部的地域用网络,会带来很大的方便。如果过程控制与INTERNET网络相连,会受到病毒或黑客的侵入。一定要加安全级别、数据单向传输和加防火墙。  以太网之间的协议遵从OSI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的七层协议。七层协议分别是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物理层描述传输介质、连接器和信号脉冲标准。中继器或集线器(hub)也是物理层的设备,它与传输的信息帧的具体内容无关。帧是发送到介质上的一组数字脉冲。用以传输信息。帧的大小为64-1518字节。帧包括预同步信号,消息头、数据信息和帧校验序列。中继器或集线器(hub)仅仅放大导线中的电信号,并继续向前传送。    数据链路层描述本地系统之间的拓扑和通信标准。以太网能与多个物理层标准(双绞线线缆、光缆)和多个网络层标准一起工作。将网络的物理方面(线缆和数字脉冲)与软件和数据流的抽象世界连接起来。在网络里传的信息是以帧的格式传输的。在帧中有消息头和尾,数据报包到帧里。检测错误,调节数据流量。帧消息由源和目标介质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 )MAC地址组成,并利用该信息和数据区的内容建立CRC尾。数据链路层根据网络采用拓扑规则,发送帧,把帧发到物理层(网络线缆)。网桥和交换器是数据链路层的设备。因为它们是支持帧的。两者都利用帧消息头中的信息调节交通。帧消息头负责识别是谁发送的信息,信息发送到哪里。帧消息头包含两个区域,用以识别传输的源和目标,是源和目标系统的节点地址。帧消息头的大小总是14字节。
     网络层描述在不同网段上的系统如何彼此寻找,也定义了网址。网址是指定给一组物理连接的系统名字或号码。是所有上层的基石,单位是数据报(datagram)单位如网络的IP数据报传递协议是网络层功能的例子。网址这一术语,根据采用的协议不同,叫法也不同。采用IP,叫做子网(subnet)。
    传输层处理数据的实际操作,并准备通过网络传送。如果数据太大而不能作为一个帧,传输层将其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并编制序号,序号允许其它系统上的传输层重新将数据组合为最初内容。帧的CRC校验是在数据链路层进行的,传输层能够起到备用效验的作用。传输层的功能如IP的传输协议(TCP)、单位是段(segment)。    会话层处理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连接的建立和维护。它保证正确完成具体的服务请求。
   如果系统正在运行多个网络应用程序,会话层负责保持正确通信顺序,保证进入的数据引到正确的应用程序。
   表示层保证数据可以用于应用程序的形式接收。它的任务是编码和解码。    应用层的任务是确定何时要求访问网络资源。

楼主:
异种系统的互联,时间同步和SDSL技术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有许多工艺过程,每一个工艺过程都有相对独立性。在不同时期建设或不同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一定会采用不同型号的DCS系统,设备连锁和控制等会采用几种不同型号的PLC系统。为了在企业内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异种系统的互联和时间同步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早期DCS和PLC的互连是采用把PLC作为DCS的一个输入板,DCS专们设计一块与PLC的接口板,与DCS的本身的I/O板连在同一条I/O总线上。控制器读入PLC来的信号,通过DCS的网络把PLC的信号送到DCS操作站上。这样互连的办法有一个大的缺点是:PLC的快速信号在慢速反应的DCS的操作站上显示。经测定,一个微动开关的动作要经过几秒以上的时间才能在DCS的操作站上表现出来。有的DCS甚至需要8秒。另一个互联办法是把PLC的个别信号用硬线连到DCS的输入板上,这样输入的点数很少,成本比较高。有的DCS在DCS网络上设计一个结点,该结点专门用来读取PLC的信号。把PLC的信号送入DCS的网络是比较困难的。缺点是开发接口的费用很高。即使开发成功,接口也经常发生故障。一个典型例子是燃汽轮机和锅炉联合发电的电厂,燃汽轮机从美国或其它国家进口,燃汽轮机的控制系统(PLC)和主设备一起配成,而锅炉的控制系统由用户自己选配,用户很想把两者的信息在一个操作站上显示。为开发这个操作站,开发费用在几万美金以上。即使开发成功,也经常发生故障。    对于PLC来说,70年代中期曾经开发过专用操作站,但不太成功。后来它就没有开发专用操作站,当时,PLC只处理开关量,在控制器上的数码显示作为人机界面也能满足要求。PLC的控制器和I/O之间用网络连接。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模拟量控制进入PLC,。用户感到没有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很不方便,用户选用通用监控软件,运行在NT平台上,采用普通微机作为硬件平台,编出各个PLC的驱动软件,这样PLC也有了操作站。因为商业原因,一些PLC厂家在90年代也开发了监控软件。并企图成为工控通用监控软件。由于开发时间很晚, 不仅各个PLC的驱动软件太少,而且市场也被其他软件占据。    对于通用监控软件来说,微软开发的通讯协议DDE(DYNAMIC DATA EXCHANGE)、快速DDE 、网络DDE等都支持。    u DDE允许Windows环境下各使用的机器建立客户机/服务器关系,发送和接收数据,彼次发送指令。由服务器提供数据和接收从其它使用的机器发来的感兴趣的数据请求。发请求的机器就是客户机,送数据的是服务器。    u 快速DDE 提供许多DDE的信息打包到单个DDE信息中。打包提高效率,减少服务器和客户机之间传送的DDE数据。    u 网络DDE 延伸了标准DDE功能,其中包括了局域网通过串行口的通讯。网络的延伸允许连在网上的不同计算机作为服务器、客户机应用运行的DDE连接。比如,网络DDE支持连到LAN,或modem上的IBM兼容计算机和诸如在VMS、UNIX等操作环境下的非PC为基础的平台之间的DDE。    u SuitLinkK用于TCP/IP为基础的协议、被设计成满足工业需要,如数据完整性、高吞吐量和容易诊断。此协议标准只适用于Windows NT4.0以上。    u OPC(OBJACT LINK EMBED PROCESS CONTROL)客户机,可以从服务器取数据。遵守TCP/IP协议。    由于市场需要监控软件,因此,通用监控软件有许多厂商开发,在90年代,有如FIX、INTOUCH、PARAGON、ONSPEC、CIMPLICITY等100多种。国内有组态王、SYNALL等。对于监控软件如果开发了许多DCS和PLC的驱动软件,在联网时有许多网络套件,它就成为通用监控软件。其中驱动软件最多的是FIX和INTOUCH。在NT平台上,如果采用FIX、INTOUCH等软件,彼此可作为服务器,也可作为客户机,彼此可以交换数据。    DCS在70年代问世时,计算机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市场上可以选用的零部件比较少。DCS生产厂家自己开发的操作站有专用的操作系统、专用的监控软件、专用的接口硬件和CRT、专用的打印机、专用硬盘和软驱。甚至连接用的电缆和插头、插座也是专用的。当然,这样作也不能排除是DCS厂家为了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而考虑的。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而DCS的发展没有计算机快,它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后来市场上的各种微机零部件很多,但DCS都连接不上,异种系统更没有办法互连,DCS厂家又都没有按照市场变化修改自己的软件,所以DCS成为名符其实的自动化“孤岛”。DCS的用户感到十分不方便,另外操作站比控制器更容易损坏。其寿命大约7-8年左右。操作站由于买不到如硬盘、软驱等,许多用户决定在更换操作站时,不再采用原DCS厂家的操作站,因为它价格昂贵、备件难卖。采用PC机和NT平台,安装通用监控软件,并开发和某一具体DCS的驱动软件,做成通用操作站,代替原来的专用操作站。    有的DCS厂家索性把专用操作站去掉,配以通用操作站。如MOORE公司的APACS系统,在1996年采用INTOUCH软件(FIX也可以),MOORE公司只提供APACS的驱动软件和提硬件的配置要求,硬件由用户自己选配。经使用,运行很好。比MOORE公司自己开发的监控软件要好用一些。这也许是DCS厂家软件开发人员比通用软件开发公司的软件开发人员少有关。又如MEASUREX的操作站也采用通用监控软件。目前最多的替代操作站是FIX、INTOUCH两大类型的通用替代操作站。    早期的DCS,厂家分别都自己开发专用监控软件。编写程序时,控制器的驱动软件和显示软件不是分开来编写。如果采用通用微机和NT平台,它们与通用软件相比,CPU的开销要小一些,对硬件的要求比通用的要低一些,但由于是和系统一起销售,销售量很小,软件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暴露。如果硬件都能满足通用、专用要求,专用监控软件的操作站死机现象比通用的严重一些。据了解,某一套DCS系统,硬件为PC机,操作系统为NT,专用监控软件装配成的操作站,一天内死机几次。随着软件版本升级,死机现象有增无减。一年内打几次补钉,死机现象仍然存在。专用、通用两种软件相比,专用的目前还是比通用的要封闭一些。在网络中使用,还没有网络套件软件。如采用通用监控软件,DCS和DCS之间,DCS和PLC之间,PLC和PLC之间,各自的人机界面可以互连。只要是微软的WINDOWS界面,都能作为客户机,采用DDE、快速DDE和Suitelink读取数据。它们既可以作为服务器,也可以作为客户机。在企业内可组成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为了保证操作站的安全运行,可以单独用一个HMI用于互连。通用监控软件通常有网络版的软件,经组态后,能通过网络,组成服务器/客户机格式,把实时信息传到远方。在客户机中,可以实时查看通用软件做成的动态数据服务器数据库中的数据。也能把信息送入MIS系统的标准数据库中(如SQL、SYBASE、ORACLE)。通用监控软件在它们的套件软件中,也有Web软件,安装成Web服务器,通过Web服务器。浏览动态数据服务器中的数据。它不是实时数据。同时,通过微软的GLANZE软件,也可以接Web。 浏览MIS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Web服务器, 浏览数据,都比服务器/客户机的方式要慢。    采用通用操作站优点归纳如下:    ●价格低廉    ●DCS功能扩展    ●用户熟息    各个系统的时间同步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网络时间服务器是用于所有网上工作站的高品质时间同步的设备。一般情况下,DCS系统的绝对时间是在操作站上(人机界面)形成的,控制器中只有相对时间。为了时间同步,可以把卫星时间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作为基准,来校对DCS的时间。具体实现办法如下:通过卫星接收天线,时间服务器接收GPS系统中各个卫星的原子钟,再把时间信号送给动态数据服务器或DCS的操作站。通过动态数据服务器或操作站的DCS的驱动软件,把时间信号送到DCS的网络上。原来以太网在DCS网络中比较少用,但现在也有用的。因为它比较廉价。它广泛用于管理信息网(MIS),以太网也采用广播式协议,但与令牌网有区别。它采用随机访问的链路控制。在以太网的网络中,各结点可以随机的发送数据。但当两个或更多的结点同时发送数据时,就产生数据发送冲突。发生冲突的结点都退回去,用一个随机延时的算法后再继续发送。即采用载波监听多路访问技术。随机延时的算法有很多种,目前都应用于以太网。    目前MIS系统已经与DCS、PLC连接成一个系统,DCS、PLC数据通过动态数据服务器,送到以太网,它的传输载体大都采用光纤。调度室通常是中心区域,以它为基点,连成星形网络结构。中心区域配置有服务器。如ORACLE、SYBASE、SQL等。在服务器中存有软件,把软件编制成子模块形式。如财务管理子模块、人事管理子模块、原材料子模块等。把DCS、PLC来的信号放在生产实时子系统模块内。    生产实时的数据是海量的,既有实时的,又有历史的。对于通用监控软件都有历史数据平台。设服务器,它可以自成系统。最后再与MIS系统的数据库相连,为数据安全,还应该有防火墙。目前传输载体也大都是光纤。敷设光纤的费用比较高(大约2万元人民币/公里)。在用光纤作为载体的MIS系统中,有些地方可能远离中心区域,但有少数数据也希望送到中心来显示,这时不一定用光纤,可以采用电话线。像地衡、输煤、水处理等地方的数据,数量很少。只要在电话总机的交换机接入特殊的路由器,它有以太网的接口。在信息源加猫(MODEM),布线中要稍加调整就可以了。路由器、MODEM费用不很高。这时,光纤和电话线可以同时用于以太网。这就是SDSL(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技术。SDSL技术的特点是同时既能通电话,又能传输网络。只要电话通了,网络也就通了。这种技术应用于已经有电话线的厂矿,并有电话总机的情况。现在国外已广泛用于工厂网。如果企业比较小,可以不用光纤,全部用电话线,通讯速率为2.3M。无论从信息端读取数据还是传到信息端的指令,速率是一样的。路由器、MODEM之间的距离可以7000英尺。在使用时,不同时使用电话,距离还能延长。具体应用接线见下图

楼主:
       DCS的基本结构和PLC的区别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DCS为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TOTAL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简称。指的是控制危险分散、管理和显示集中。60年代末有人研制了作逻辑运算的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业。70年代中期以完成模拟量控制的DCS推向市场,代替以PID运算为主的模拟仪表控制。首先提出DCS这样一种思想的是原制造仪表的厂商,当时主要应用于化工行业。后又有计算机行业从事DCS的开发。
    70年代微机技术还不成熟,计算机技术还不够发达。操作站、控制器、I/O板和网络接口板等都是DCS生产厂家自行开发的,也就是所有部件都是专用的。
   70年代初,有人用如PDP/1124这样的小型机代替原来的集中安装的模拟仪表控制。连接到中央控制室的电缆很多。如用小型机既作为控制器、同时把连接小型机的CRT又作为显示设备(即人机界面)。一台小型机需接收几千台变送器或别的传感器来的信号,完成几百个回路的运算。很显然其危险有点集中。和模拟仪表连接的电缆一样多,并且一旦小型机坏了,控制和显示都没有了。数字控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后有人提出把控制和显示分开。一台计算机完成控制计算任务,另一台计算机完成显示任务。另外,一个工艺过程作为被控对象可能需要显示和控制的点很多,其中有一些还需要闭环控制或逻辑运算,工艺过程作为被控对象的各个部分会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工序,再把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独立的工序上需要显示和控制的输入、输出的点分配到数台计算机中去,把原来由一台小型机完成的运算任务由几台或几十台计算机(控制器)去完成。其中一台机器坏了不影响全局。所谓“狼群代替老虎”的战术,这就是危险分散的意思。把显示、操作、打印等管理功能集中在一起,用网络把上述完成控制和显示的两部分连成一个系统。当时有人把这种系统称为集散系统。
    危险究竟要分散到多少算合适呢?这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关。70年代中期,彻底分散就是一个控制器完成一个回路的运算。当时由于人们对数字技术不太熟息,习惯于模拟仪表,70年代末、80年代曾经风行回路控制器,把数字控制器做成和原来模拟仪表在外观上几乎完全一样,不改变操作习惯 ,内部把PID运算数字化。一块仪表(一台计算机)完成一个回路的控制任务。其价格较为昂贵,但危险是分散了。然后用通讯网络把各个控制器和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连成一个系统。这时网络结构通常都是星形结构。回路的控制器的制作成本太高,价格/性能比不好。后来为了减低成本,就有两回路的、四回路的控制器, 它的价格/性能比稍好一些。对于一个大中型系统来说,DCS的价格/性能比比回路控制器组成的系统要好。有些特殊地方还是要用到一些回路控制器。
  如果所要完成的回路太多,如一个控制器采集几千点、完成几百个回路的运算,危险又太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危险必需分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存储容量和可靠性不断提高,一台计算机所完成的任务也可以增加。完成的任务也可集中一点。另外,控制器、网络等冗余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控制运算也可集中一些。
  从目前的DCS来看,一个控制器完成几十个回路的运算和几百点的采集、再加适量的逻辑运算,经现场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这就产生控制器升级的问题了。有时控制器和检测元件的距离还是比较远,这就促进现场总线的发展。如CAN、LOONWORKS、FF等现场总线,以及HART协议接收板等都用到DCS系统中。
  DCS分为三大部分,带I/O板的控制器、通讯网络和人机界面(HMI)。由I/O板通过端子板直接与生产过程相连,读取传感器来的信号。I/O板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每一种I/O板都有相应的端子板。    l 模拟量输入,4-20毫安的标准信号板和用以读取热电偶的毫伏信号板;4-16个通道不等;
      l 模拟量输出,通常都是4-20毫安的标准信号,一般它的通道比较少,4-8个个通道;
    l 开关量输入;16-32个通道:
     l 开关量输出,开关量输入和输出还分不同电压等级的板,如直流24伏、125伏;交流220伏或115伏等;8-16个通道不等;        l 脉冲量输入,用于采集速率的信号;4-8通道不等;       l 快速中断输入;
   l HART协议输入板;
   l 现场总线I/O板;
   每一块I/O板都接在I/O总线上。为了信号的安全和完整,信号在进入I/O板以前信号要进行整修,如上下限的检查、温度补偿、滤波,这些工作可以在端子板完成,也可以分开完成,完成信号整修的板现在有人称它们为信号调理板。
  I/O总线和控制器相连。80年代的DCS由于控制器的运算能力不强,为了增加I/O点数,把控制器的任务分开,实际上是有三种类型的控制器。即:完成闭环运算的控制器、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它们分别有自己的I/O总线,各种DCS的I/O总线各不相同。如果要求快速,最好采用并行总线。一般采用串行总线比较多。尤其是RS485总线较多,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的I/O点数可以多一些。
    闭环控制器、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可以和人机界面直接连在通讯网络上,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不同的控制器作为网络上的一个独立结点。每一个结点完成不同的功能。它们都应有网络接口。有的DCS为了节省网络接口,把所有的过程控制用的设备即闭环控制器、模拟量数据采集器和逻辑运算器预先连在控制总线上,称为过程控制站。这可以增加过程控制站能接收的I/O点数,又能节省接口。然后再通过接口连到网络上,与人机界面相连。随着计算机计术的发展,控制器的运算能力不断增强,如PC机做的一个控制器能力很强,既可接收模拟量运算,也接收开关量逻辑运算。一个控制器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结点。通过网络与人机界面相连。
   控制器是DCS的核心部件,它相当于一台PC机。有的DCS的控制器本身就是PC机。它主要有CPU、RAM、E2PROM和ROM等芯片,还有两个接口,一个向下接收I/O总线来的信号,另一个接口是向上把信号送到网络上与人机界面相连。ROM用来存贮完成各种运算功能的控制算法(有的DCS称为功能块库)。在库中存功能块,如控制算法PID、带死区PID,积分分离PID,算术运算加、减、乘、除、平方、开方、函数运算一次滤波、正弦、余弦、X-Y函数发生器、超前-滞后;比较先进的算法有史密斯预估,C语言接口、矩阵加、矩阵乘;逻辑运算有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逻辑与非等。通常用站功能块不仅把模拟量和开关量结合起来,还与人连系起来。功能块越多,用户编写应用程序(即组态)越方便。组态按照工艺要求,把功能块连接起来形成控制方案。把控制方案存在E2PROM中。因为E2PROM可以擦写,组态要随工艺改变而改变,所以把组态存在E2PROM中。不同用户有不同组态。组态时,用户从功能块库中选择要的功能块,填上参数,把功能块连接起来。形成控制方案存到E2PROM中。这时控制器在组态方式,投入运行后就成为运行方式
   控制器中安装有操作系统,功能块组态软件和通讯软件。     为了系统安全运行,闭环控制器一定是冗余运行的,一用一备,并且是热备。为了使冗余成功,应注意以下几点:两个控制器的硬件、软件版本必需一致;检查发送-接收的芯片是否完好;冗余的芯片是否完好。两个模件的设定是否一样、还要检查有没有带手操站等。
    通讯网络把过程站和人机界面连成一个系统。通讯网络有几种不同的结构行式。如总线式、环形和星形(见图)。总线形在逻辑上也是环形的。星形的只适用于小系统。不论是环形还是总线形,一般都采用广播式。其它一些协议方式已用的较少。通讯网络的速率在10M和100M左右。
   人机界面有4种不同形式的结点,它们是操作站、工程师工作站、历史趋势站和动态数据服务器。
   u 操作站安装有操作系统、监控软件和控制器的驱动软件。显示系统的标签、动态流程图和报警信息。
  u 工程师工作站给控制器组态(CAD),也可以给操作站组态(作动态流程图)。如果监控软件作图能力很强,作图工作可以由监控软件独立完成。工程师站的另外一个功能是读控制器的组态,用于控制器升级,查找故障。我们称之为逆向工程师站。
  u 历史趋势站用于存储历史数据,一般用磁盘阵列(称为RAID技术)。
    u 动态数据服务器是DCS和MIS系统的接口,也是DCS和Web的隔离设备。
    DCS和PLC的设计原理区别较大,PLC是由摸仿原继电器控制原理发展起来的,70年代的PLC只有开关量逻辑控制,首先应用的是汽车制造行业。它以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通过数字输入和输出操作,来控制各类机械或生产过程。用户编制的控制程序表达了生产过程的工艺要求,并事先存入PLC的用户程序存储器中。运行时按存储程序的内容逐条执行,以完成工艺流程要求的操作。PLC的CPU内有指示程序步存储地址的程序计数器,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每执行一步该计数器自动加1,程序从起始步(步序号为零)起依次执行到最终步(通常为END指令),然后再返回起始步循环运算。PLC每完成一次循环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一个扫描周期。不同型号的PLC,循环扫描周期在1微秒到几十微秒之间。程序计数器这样的循环操作,这是DCS所没有的。这也是使PLC的冗余不如DCS的原因。DCS是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把所有的函数、各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作成功能块(有的DCS系统称为膨化块)。
      70年代中期的DCS只有模拟量控制。如TDC2000系统,一个控制器一秒钟内能完成8个PID回路的运算。首先应用的是化工行业。DCS和PLC的表现的主要差别是在开关量的逻辑解算和模拟量的运算上,即使后来两者相互有些渗透,但是还是有区别。80年代以后,PLC除逻辑运算外,也有一些控制回路用的算法,但要完成一些复杂运算还是比较困难,PLC用梯形图编程,模拟量的运算在编程时不太直观,编程比较麻烦。但在解算逻辑方面,表现出快速的优点,在微秒量级,解算1K逻辑程序不到1毫秒。它把所有的输入都当成开关量来处理,16位(也有32位的)为一个模拟量。而DCS把所有输入都当成模拟量,1位就是开关量。解算一个逻辑是在几百微秒至几毫秒量级。对于PLC解算一个PID运算在几十毫秒,这与DCS的运算时间不相上下。大型PLC使用另外一个CPU来完成模拟量的运算。把计算结果送给PLC的控制器。不同型号的DCS,解算PID所需时间不同,但都在几十毫秒的量级。如早期的TDC2000系统,1秒钟内完成8个回路的控制运算。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解算一个算法的时简在缩短。解算一个算法所需时间与功能块的安排方式和组态方式有关。
   在接地电阻方面,对PLC也许要求不高,但对DCS一定要在几欧姆以下(通常在4欧姆以下)。模拟量隔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有爆炸危险的地方,应配置本质安全栅。
   相同I/O点数的系统,用PLC比用DCS,其成本要低一些(大约能省40%左右)。PLC没有专用操作站,它用的软件和硬件都是通用的,所以维护成本比DCS要低很多。一个PLC的控制器,可以接收几千个I/O点(最多可达8000多个I/O)。DCS的控制器,只能几百个I/O点(不超过500个I/O)。如果被控对象主要是设备连锁、回路很少,采用PLC较为合适。如果主要是模拟量控制、并且函数运算很多,最好采用DCS。DCS在控制器、I/O板、通讯网络等的冗余方面,一些高级运算、行业的特殊要求方面都要比PLC好的多。PLC由于采用通用监控软件,在设计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方面,要容易一些。
    特别要指出的是,DCS的专用操作站,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DCS厂家如再不开放操作站,与工厂的管理信息系统连网,个别DCS就有从市场中消失的危险。
    随着新技术的诞生,负面影响也跟着而来。新操作站的开放,病毒和黑客容易侵入到系统。在作设计时,在操作站上设置密码,系统多加隔离和防火墙。把负面影响减到最小。

楼主:
多屏操作站、操作站的后门网络和双机双网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一个DCS系统可以有好几台操作站,每一台操作站可以显示一样的内容,称为冗余运行。也可以是不一样的内容。对于电厂来说,一台300MV的发电机组,工艺过程比较集中,通常采用2台操作站冗余运行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但对于大型机组,由于它的输入、输出点数较多,一台显示器不够用,最好有多台显示器。这时的监控软件应该能支持多屏幕。早期的DCS都采用在操作站的主机上多加显示卡,如加2块显示卡,3块显示卡等。分别可连接2台CRT或3台CRT。用这种方法以增加人机界面。
     对于除电厂以外的生产工艺,如水泥厂,钢铁厂,一个生产工艺很长,地域比较分散,并由一套DCS系统控制,它的输入、输出点数较多,为了节省投资,一台操作站往往和一部分生产工艺相对应。比如水泥厂的回转窑和磨机相隔距离很远,操作站可以安装在两个地方。这时一台操作站配置一台打印机。如果其中一台操作站的主机坏了,这台操作站显示的内容就没有了。为了系统的安全运行,采用标签的重叠组态来实现安全运行。如该系统有两台操作站,分别为A站和B站,该系统有2000个标签,A、B操作站要分别组态1300个标签,其中300个标签是重叠的。即使A操作站发生故障,只用B操作站进行监控,系统照常工作。因为重要的标签在B操作站上都有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叠组态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在运行发生故障时,会使得A、B操作站的管理人员责任不明确。
   由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人机界面的数量可以不限。操作站分为主站和从站。主站连在DCS网络上。通过DCS网络接口,直接从DCS网络上读取各个控制器数据库中的数据。主站的数量是由接口的数量决定的。从站则与主站相连。它没有数据库,在显示流程图画面时,由主站显示完整的工艺画面,而从站就显示主站的工艺画面。从站的数量是不限的。不论是主站,还是从站,都用后门网络连接起来。有了后门网络,系统维护时,各操作站之间可作文本拷贝。系统运行时,即使其中一台主操作站发生故障,它的从站可作为另一台主站的从站。在网络中,接进打印服务器,服务器有许多通道,几台操作站共用一台或几台打印机。连接主站和从站的这个网络与DCS网络没有关系。所以就称为后门网络。早期的后门网络采用ARCNET,后来由于有的DCS系统的操作站主机采用DEC的小型机,后门网络就采用DECNET或以太网。在操作站作标签组态时,是否要把重要的I/O点重叠组态要由用户确定。
  由于网络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人机界面怎样与DCS网络连接又有新的方式。把服务器连在DCS网络上。服务器和人机界面组成服务器/客户机格式,服务器和人机界面之间用以太网连接,,以太网的低廉,通常采用双网。为提高服务器的安全性能,采用冗余的方式,这就是双机双网。可以做到远程操作。客户机中有操作站、工程师站、历史趋势站和MIS系统接口。服务器中的数据库可以组态。    在局部的地域用网络传递信息,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北京和利时的DCS系统,ABB的PROCONTROL P就是这样的结构。见下图。如果过程控制与INTERNET网络相连,会受到病毒或黑客的侵入。一定要加安全级别和加防火墙。从使用来看,国产DCS在结构和硬件制造都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功能块的开发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
     以太网之间的协议遵从OSI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的七层协议。七层协议分别是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物理层描述传输介质、连接器和信号脉冲标准。中继器或集线器(hub)也是物理层的设备,它与传输的信息帧的具体内容无关。帧是发送到介质上的一组数字脉冲。用以传输信息。帧的大小为64-1518字节。帧包括预同步信号,消息头、数据信息和帧校验序列。中继器或集线器(hub)仅仅放大导线中的电信号,并继续向前传送。    数据链路层描述本地系统之间的拓扑和通信标准。以太网能与多个物理层标准(双绞线线缆、光缆)和多个网络层标准一起工作。将网络的物理方面(线缆和数字脉冲)与软件和数据流的抽象世界连接起来。在网络里传的信息是以帧的格式传输的。在帧中有消息头和尾,数据报包到帧里。检测错误,调节数据流量。帧消息由源和目标介质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 )MAC地址组成,并利用该信息和数据区的内容建立CRC尾。数据链路层根据网络采用拓扑规则,发送帧,把帧发到物理层(网络线缆)。网桥和交换器是数据链路层的设备。因为它们是支持帧的。两者都利用帧消息头中的信息调节交通。帧消息头负责识别是谁发送的信息,信息发送到哪里。帧消息头包含两个区域,用以识别传输的源和目标,是源和目标系统的节点地址。帧消息头的大小总是14字节。
    网络层描述在不同网段上的系统如何彼此寻找,也定义了网址。网址是指定给一组物理连接的系统名字或号码。是所有上层的基石,单位是数据报(datagram)单位如网络的IP数据报传递协议是网络层功能的例子。网址这一术语,根据采用的协议不同,叫法也不同。采用IP,叫做子网(subnet)。
  传输层处理数据的实际操作,并准备通过网络传送。如果数据太大而不能作为一个帧,传输层将其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并编制序号,序号允许其它系统上的传输层重新将数据组合为最初内容。帧的CRC校验是在数据链路层进行的,传输层能够起到备用效验的作用。传输层的功能如IP的传输协议(TCP)、单位是段(segment)。    会话层处理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连接的建立和维护。它保证正确完成具体的服务请求。
    如果系统正在运行多个网络应用程序,会话层负责保持正确通信顺序,保证进入的数据引到正确的应用程序。
   表示层保证数据可以用于应用程序的形式接收。它的任务是编码和解码。    应用层的任务是确定何时要求访问网络资源。

楼主:
回路控制器和DCS系统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七十年代,因为在现场工作的仪表工程师们对数字控制不太熟悉,希望数字控制的仪表面板作成与原来的模拟仪表的一样,这样就可以不改变操作习惯,另外也是为了危险分散,因而就出现了回路控制器。如HONEYWELL公司的KMM系列、FOXBORO公司的SPEC 200和日本北辰(后与横河合并)的HOMAC系列表,在面板上有过程变量(PV)、设定值和控制输出(CO)的棒图,指针式显示的过程值,手/自动切换、报警确认等。这种能完成以PID为基础的回路控制的数字仪表,只有一个或两个回路(两个单回路)。当时有人为了不与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LC)混淆,称这种仪表为可编程序调节器。到80年代出现了双回路(可作两个串级回路)、四回路的控制器、32路数据采集器以及无纸记录仪等一系列数字仪表,在面板上仍保留棒图和手/自动切换,用数字显示代替指针显示,这些数字仪表统称为回路控制器。    到目前为止,这种仪表种类很多。最有特点的是能与上位(即人机界面)通讯组成一个系统,每一块表可以与现场总线相连,I/O可以根据需要扩展,它内部的算法预先用程序作成功能块的形式,存在ROM中。可以按照所要求的控制策略,进行组态(不是编程)。如美国MOORE公司的353产品有80多块功能块,通过组态路图实现控制组态,用MODBUS与人机界面相连,人机界面的监控软件既可以用IFIX、也可以用INTOUCH。因为这两种软件都有这种可编程序调节器的驱动软件。国产监控软件只要有这种可编程序调节器的驱动软件,同样可以作为这种系统的监控软件。否则连不上去。353本身只有4个AI,2个AO,也就是能完成2个PID回路的控制。如果要增加控制回路,就要采用现场总线,因为它有LONWORKS的接口,可以把LONWORKS的模块连到该总线上。在组成系统时,要进行软件捆绑。为了数据安全,在表和总线之间加光电转换器。这种系统见图一。又如FOXBORO公司和SMAR公司的回路控制器,它有多回路的。并且还有与可编程控制器(PLC)的接口,所以在我国应用也比较多。    有几个模拟量的输出,就称为几回路的控制器。模拟量的输入可以多于模拟量的输出。另外还可以有少量的开关量的输入、输出。       另一类是不能与现场总线相连,它的I/O点数不能扩展,但它也能与 上位通讯组成一个系统。这种产品如美国HONEYWELL 公司的UDC、FOXBORO公司的另外的产品,费希尔的900系列、日本横河、富士、东芝和欧洲ABB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香港欧陆的系统6000,采用英国多家厂商的回路控制器,美国的可编程控制器,美国的监控软件,由香港人集成成为S6000系统。。由于它有良好的销售网络,在大陆应用很为广泛。尤其是制药行业应用较多。    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产品之多的数显表是把PID算法作成固定的,只要把过程变量(PV)接到仪表的端子上,人为输进设定,表就能输出控制量(CO)。也就是说,一个仪表只有一个功能块,就是PID,这样的产品国内、外已经很多,如日本千野的表,香港朝辉,国内天辰、天津仪表厂、沿海各省的仪表厂等都生产这样的产品。国内有时把它们叫作S系列仪表。产品的外观见图三。它的功能非常单一,一块表只能完成一个功能。特点是不能组态。每一块表的价格只有几百元人民币。但进口的也需4000元左右。
   总的来看回路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点数很少。如果有几百个I/O点,完成几十个PID回路的控制任务,而每个表都需要有一个外壳和带棒图显示的面板,相对于可插模件来说,其价格就高多了。另外它的功能块相对于DCS控制器来说要少很多,因为它的内存较小,特别是当既有很多的模拟量采集量、又有开关量并且还有高级运算,用回路控制器就更不合算。如果没有上位来显示,又感到不太直观。由回路控制器集成的系统,加上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其价格比由模件组成的DCS就高多了。还有一个缺点,回路控制器组成的系统一般采用MODBUS与人机界面相连,只能采用星形结构,即只有一个主站。对于电厂需要冗余操作站来说,这就是一个缺陷。所以它只适用于比较小的系统,即I/O点数比较少,且控制回路较多的被控对象中。如生产抗生素的制药厂就比较适用。另外,特别是对于一些化工企业,经常用于户外操作,它有特有的优势。有如电厂的旁路系统,采用它们也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它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它们的设计原理与DCS没有任何差别。把DCS的控制器和它相应的手操站合在一起,就是可骗程序调节器。所以说回路控制器是DCS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从本质上说还属于DCS。
     对于DCS、PLC和可编程序调节器等都是计算机控制系统,它们的共同点是其基本结构相似,其中有几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只是随着系统规模的大小和被控对象的差别有一些区别。要把现场信号读进控制系统,首先把传感器的信号线接到端子。如果传感器不是一个,它的信号线多了,并需要作一些信号预处理,这时就要端子板。模拟信号要转换成数字信号,要模拟输入板。经运算后输出,要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需要输出板,然后到端子板。最后将信号送到执行器(如阀门)。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控制系统中只有运算部分(即控制器)是可以讨论的,如果采用基金会现场总线,可以把这部分省去。把作运算的功能块分别存到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存储器中。组态时通过网络去调用。目前由于开发的功能块还不太多、又受到各厂家利益的限制,这种总线应用还不够广泛。FISHER-ROSEMOUNT公司为现场总线作了许多工作。
     比较大的系统,一定要有以CRT(或液晶显示器LCD)为基础的人机界面,用起来才会比较方便。对于用户来说,投资少、用起来又比较方便、功能比较全的系统才是合用的。

楼主:
数据采集系统和 软DCS、软PLC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数据采集系统只是把现场信号采集到控制计算机中,在计算机中没有回路控制功能块。只是供人机界面显示。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再硬件结构吧上它可以分成三级,也可以是两级。分别是I/O板、控制器和人机界面。简单的可以分为I/O板和人机界面。不过,一些行业有一些特殊要求。如电厂的控制系统往往把锅炉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分开。锅炉控制采用DCS,而其他采用数据采集系统(DAS)。国际上也有许多厂家生产数据采集系统。在一般情况下,数据采集系统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电厂就有一些特殊要求。电厂的有一些点需要记录事件顺序。有快速中断功能(通常是2毫秒)。这样的点数量不多,大约100点左右的开关量。输入板的分辨率应该是毫秒级的。它的难点是事件顺序记录(SOE)。在输入板应该有存储历史数据的功能。当人机界面调出查看时,能把事件的时间顺序显示出来。SOE(SEQUENCE OF EVENT)有专门的厂家制造。一些专门用于电厂的DCS系统也有这样的功能。
  应用比较多的数据采集系统是美国的OPTO22产品,一路一个小模块,分别有开关量(DI、DO)和模拟量(AI、AO)的小模块。共有不同电压等级等42种小模块供用户选择。使用时,把小模块装在一块大板上(即B1板、B2板),模拟量8块/块板,开关量16块/块板,B1、B2板上除这些小模块外,还有串行通讯口。再把这两种板安装在一个架子上,再把架子安装在机柜内。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安装有带MODBUS驱动软件的监控软件,以前用PAREGON软件,现在用的人少了,现在多用FIX、INTOUCH,人机界面就可以读取从小模块来的I/O信号,并在CRT上显示出来。在美国有20多家工厂生产这种类似的产品。它与STD总线的产品同一档次。STD总线的产品由于使用时用户的工程量太大,所以逐渐在退出市场。
    在一些纯采集的系统中,OPTO产品应用较多。主要优点是维护量少。如果需要有闭环控制,在人机界面和I/O之间加类似于PC机(LC4)的控制器,在控制器中有一些功能块,可以组态各种控制策略。一般情况下,因为功能块的数量比较少,所以作为有几千个I/O点的大控制系统采用OPTO22的还比较少。
    OPTO开关量的小模块应用最多的是作为DCS开关量输入模件的隔离模块。使DCS本身免遭雷击干扰。由于制造工艺比较简单,国产的模块用户反映也很好用,但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
   九十年代初,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人提出普通微机(PC机)已经很成熟,无论是运算速度,还是内存都能满足控制要求。分前后台操作。DCS还是PLC都不需要控制器,把DCS和PLC控制器中的功能码、梯形图移植到NT操作系统的PC机内,软件移植相当困难。由微机直接与I/O板相连。因为控制算法已存在PC机内,PC机既作为人机界面,又作为控制器,有人称它们为软DCS、软PLC。美国AB公司就有软PLC。各PC机之间用以太网连接。到目前为止,应用仍然不太广泛。一些小系统有采用SOFT DCS和SOFT PLC。

楼主:
DCS控制器中的功能块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DCS不仅能完成原来模拟仪表的功能,而且大大超过模拟仪表。这是因为它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CRT技术和控制技术等4C技术.采用数字控制以后,控制器中预先存到ROM中的算法可以说是无限的,每一种算法代表一种功能。这些功能在模拟仪表中是用模拟线路来实现的,它受到模拟线路的漂移、电阻、电容等器件的限制,作一个精度很高的模拟仪表成本很高,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数字控制的算法是用程序实现的。用程序来代替模拟线路所能实现的功能。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是很大的进步。对于各种DCS系统其原理都是一样的。通常称各种算法为功能块。功能块的总成称为功能块库。
     DCS的控制器主要是由CPU、ROM、RAM、E2PROM、地址设定开关等组成。CPU完成运算,ROM用来存操作系统、功能块库,功能块在ROM中的排列是确定的,用户是不能改变的。RAM用来存CPU的运算结果和I/O信号。E2PROM存用功能块连成的控制方案。下电时,控制方案是不会丢失的。不仅如此,控制方案不合适,还可以修改。修改采用紫外线照射,抹去E2PROM中的内容。控制器在网络中应该有地址,由这些地址开关来设定。功能块在ROM中的排列有的DCS称这种排列为功能码。码的次序就是功能块在库中的地址。各种厂家的DCS对运算算法的处理有些差异,所以名称也不一样。如有的DCS称这些算法为内部仪表,但其实质都是一段程序,本质是一样的。在运用这些功能块时,应该标明该功能块输入输出之间运算的关系,还有运算所需要的许多参数。在用户根据被控对象,确定控制策略形成控制方案时,在功能块库中选择控制用所需要的功能块,弄清各功能块之间的联接关系,并首先定义它在E2PROM中的地址,和其它功能块的联系也都是用地址来表示的。同时填入所需参数。这些工作称为组态,这是为了区别于用语言编程。组态时,可以用作图的方式,即CAD方式。作CAD有一个软件,可以画出每一个控制回路所需的功能块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它称为工程师站。用它给控制器组态。组态时,先画出SAMA图或ISA图。在用小功能块时,画SAMA图、大功能块时,画ISA图。
     功能块库中最重要的功能块是PID功能块,它的输出Y(t)和输入X(t)的关系是比例-积分-微分关系,即它在过程控制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完成闭环控制时一定要用到PID功能块。闭环控制的一个控制回路和串级控制回路的方框图如图一,图二所示,图三和图四是Infi90的组态图。

楼主:
异种系统的互联,时间同步和SDSL技术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有许多工艺过程,每一个工艺过程都有相对独立性。在不同时期建设或不同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一定会采用不同型号的DCS系统,设备连锁和控制等会采用几种不同型号的PLC系统。为了在企业内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异种系统的互联和时间同步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早期DCS和PLC的互连是采用把PLC作为DCS的一个输入板,DCS专家们设计一块与PLC的接口板,与DCS的本身的I/O板连在同一条I/O总线上。控制器读入PLC来的信号,通过DCS的网络把PLC的信号送到DCS操作站上。这样互连的办法有一个大的缺点是:PLC的快速信号在慢速反应的DCS的操作站上显示。经测定,一个微动开关的动作要经过几秒以上的时间才能在DCS的操作站上表现出来。有的DCS甚至需要8秒。另一个互联办法是把PLC的个别信号用硬线连到DCS的输入板上,这样输入的点数很少,成本比较高。有的DCS在DCS网络上设计一个结点,该结点专门用来读取PLC的信号。把PLC的信号送入DCS的网络是比较困难的。缺点是开发接口的费用很高。即使开发成功,接口也经常发生故障。一个典型例子是燃汽轮机和锅炉联合发电的电厂,燃汽轮机从美国或其它国家进口,燃汽轮机的控制系统(PLC)和主设备一起配成,而锅炉的控制系统由用户自己选配,用户很想把两者的信息在一个操作站上显示。为开发这个操作站,开发费用在几万美金以上。即使开发成功,也经常发生故障。    对于PLC来说,70年代中期曾经开发过专用操作站,但不太成功。后来它就没有开发专用操作站,当时,PLC只处理开关量,在控制器上的数码显示作为人机界面也能满足要求。PLC的控制器和I/O之间用网络连接。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模拟量控制进入PLC,。用户感到没有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很不方便,用户选用通用监控软件,运行在NT平台上,采用普通微机作为硬件平台,编出各个PLC的驱动软件,这样PLC也有了操作站。
  对于通用监控软件来说,如INTOUCH软件,支持微软开发的通讯协议DDE(DYNAMIC DATA EXCHANGE)、快速DDE 、网络DDE等。    u DDE允许Windows环境下各使用的机器建立客户机/服务器关系,发送和接收数据,彼此发送指令。由服务器提供数据和接收从其它使用的机器发来的感兴趣的数据请求。发请求的机器就是客户机,送数据的是服务器。
    u 快速DDE 提供许多DDE的信息打包到单个DDE信息中。打包提高效率,减少服务器和客户机之间传送的DDE数据。
  u 网络DDE 延伸了标准DDE功能,其中包括了局域网通过串行口的通讯。网络的延伸允许连在网上的不同计算机作为服务器、客户机应用运行的DDE连接。比如,网络DDE支持连到LAN,或modem上的IBM兼容计算机和诸如在VMS、UNIX等操作环境下的非PC为基础的平台之间的DDE。
    u SuiteLinkK用于TCP/IP为基础的协议、被设计成满足工业需要,如数据完整性、高吞吐量和容易诊断。此协议标准只适用于Windows NT4.0以上。
  u OPC(OBJECT LINKING EMBED PROCESS CONTROL)客户机,可以从服务器取数据。遵守TCP/IP协议。
    由于监控软件有需求,因此,许多厂商都来开发。在90年代,有如FIX、INTOUCH、PARAGON、ONSPEC、CIMPLICITY等100多种。国内有组态王、SYNALL等。各个监控软件分别开发了许多DCS和PLC的驱动软件,其中驱动软件最多的是FIX和INTOUCH。在NT平台上,如果采用FIX、INTOUCH软件,彼此可作为服务器,也可作为客户机,彼此可以交换数据。
    DCS在70年代问世时,计算机技术还比较低,市场上可以选用的零部件比较少。DCS生产厂家自己开发的操作站有专用的操作系统、专用的监控软件、专用的接口硬件和CRT、专用的打印机、专用硬盘和软驱。甚至连接用的电缆和插头、插座也是专用的。这样作也不能排除DCS厂家为了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而考虑的。它们是DCS软件、硬件的唯一提供者,他们只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系统能够通讯,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但还是不能与其他系统互联。有人比喻专用系统与宗教组织类似,与别人几乎不相容,每一个商家都设法维护与它的信任者们的市场共享。当我们描述两个不同专用产品或操作系统支持者之间讨论时,经常用到“宗教战争”这一术语。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而DCS的发展没有计算机快,它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后来市场上的各种微机零部件很多,但DCS都连接不上,异种系统更没有办法互连,DCS厂家又都没有按照市场变化修改自己的软件,所以DCS成为名符其实的“自动化孤岛”。DCS的用户感到十分不方便,另外操作站和控制器相比,它容易损坏。大约使用7-8年左右,操作站由于买不到如硬盘、软驱等,许多用户决定在更换操作站时,不再采用原DCS厂家的操作站,因为它价格昂贵、备件难买。采用PC机和NT平台,安装通用监控软件,并开发和某一具体DCS的驱动软件,做成通用操作站,代替原来的专用操作站。   有的DCS厂家索性把专用操作站去掉,配以通用操作站。如MOORE公司的APACS系统,在1996年采用INTOUCH软件(FIX也可以),MOORE公司只提供APACS的驱动软件和提硬件的配置要求,硬件由用户自己配。经使用,运行很好。比MOORE公司自己开发的监控软件要好用一些。这也许是DCS厂家软件开发人员比通用软件开发公司的软件人员要少有关。又如MEASUREX的操作站也采用通用监控软件。目前最多的替代操作站是FIX、INTOUCH两大类型的通用替代操作站。
   早期的DCS,厂家分别都自己开发专用监控软件。编写程序时,控制器的驱动软件和显示软件不是分开来编写。如果采用通用微机和NT平台,它们与通用软件相比,CPU的开销要小一些,对硬件的要求比通用的要低一些,但由于是和系统一起销售,销售量很小,软件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暴露。如果硬件都能满足通用、专用要求,专用的死机现象比通用的严重一些。据了解,某一套DCS系统,硬件为PC机,操作系统为NT,专用监控软件装配成的操作站,一天内死机几次。随软件版本升级,死机现象有增无减。一年内打几次补钉,死机现象仍然存在。专用、通用两种软件相比,专用的目前还是比通用的要封闭一些。在网络中使用,还没有网络套件软件。如采用通用监控软件,DCS和DCS之间,DCS和PLC之间,PLC和PLC之间,各自的人机界面可以互连。只要是微软的WINDOWS界面,都能作为客户机。采用DDE、快速DDE和Suitelink读取数据。它们既可以作为服务器,也可以作为客户机。在企业内可组成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为了保证操作站的安全运行,可以单独用一个HMI用于互连。通用监控软件通常有网络版的软件,经组态后,能通过网络组成服务器/客户机格式,把实时信息传到远方。在客户机中,可以实时查看通用软件做成的动态数据服务器数据库中的数据。也能把信息送入MIS系统的标准数据库中(如SQL、SYBASE、ORACLE)。通用监控软件在它们的套件软件中,也有Web软件,安装成Web服务器,通过Web服务器。浏览动态数据服务器中的数据。它不是实时数据。同时,通过微软的Glance软件,也可以接Web。 浏览MIS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Web服务器, 浏览数据,都比服务器/客户机的方式要慢。
  采用通用操作站优点归纳如下:
    ●价格低廉
   ●DCS功能扩展
  ●用户熟悉
    异种机的连网也要遵守OSI的七层模型,采用通用监控软件,所有网络套件都按开放的规则编写。采用通用监控软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些特定的功能可能不能满足要求。
  各个系统的时间同步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网络时间服务器是用于所有网上工作站的高品质时间同步的设备。一般情况下,DCS系统的绝对时间是在操作站上(人机界面)形成的,控制器中只有相对时间。为了时间同步,可以把卫星时间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作为基准,来校对DCS的时间。具体实现办法如下:通过卫星接收天线,时间服务器接收GPS系统中各个卫星的原子钟,再把时间信号送到动态数据服务器或DCS的操作站。通过动态数据服务器或操作站的DCS的驱动软件,把时间信号送到DCS的网络上。原来以太网在DCS网络中比较少用,但现在也有使用,因为它比较廉价。它广泛用于管理信息网(MIS)。以太网也采用广播式协议,但与令牌网有区别。它采用随机访问的链路控制。在以太网的网络中,各结点可以随机的发送数据。但当两个或更多的结点同时发送数据时,就产生数据发送冲突。发生冲突的结点都退回去,用一个随机延时的算法后再继续发送。即采用载波监听/碰撞检测多路访问技术。随机延时的算法有很多种,目前都应用于以太网。现在已经有千兆网可以采用点-点通讯。
   目前MIS系统已经与DCS、PLC连接成一个系统,DCS、PLC数据通过动态数据服务器,送到以太网,它的传输载体大都采用光纤或同轴电缆。同轴电缆容易受雷击影响。调度室通常是中心区域,以它为基点,连成星形网络结构。中心区域配置有服务器。如ORACLE、SYBASE、SQL等。在服务器中存有各个子模块。如财务管理子模块、人事管理子模块等。DCS、PLC来的信号是在生产实时子系统模块内。生产实时的数据是海量的,它可以自成系统,自己设服务器,然后再与MIS系统的数据库相连。目前传输载体也是光纤或同轴电缆。敷设光纤的费用比较高(约20000元人民币/公里)。在用光纤作为载体的MIS系统中,有些地方可能远离中心区域,但有少数数据也希望送到中心来显示,这时不一定用光纤,可以采用电话线传输网络的方式。像地衡、输煤、水处理等地方的数据,数量很少。只要在电话总机的交换机加特殊以太网的路由器,在数据源加“猫”(MODEN)在布线中要稍加调整就可以了。以太网路由器、“猫”费用较低。这时,光纤和电话线可以同时用于以太网。这就是SDSL(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技术。其显著优点在于:电话通畅,网络也就通畅。因而维护简单。另外,这种技术在已经有电话总机的情况下即可使用,而省去重复布线费用。
    SDSL(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技术现在国外已广泛用于工厂网。如果企业比较小,可以不用光纤,全部用电话线,通讯速率为2.3M。无论从信息端读取数据还是传到信息端的指令速率是一样的。

楼主:
浅谈国产DCS系统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80年代中期,许多单位和个体技术人员都想涉及DCS的开发和生产。由于资金投入太多,软件的工程量太大,需要软件开发人员、硬件人员和工程人员协调工作,另外DCS的开发毕竟太复杂了,它涉及到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和显示技术。几个技术人员不可能掌握那样多的技术,同时也没有那样多的资金投入,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有产出。几个技术人员是没有力量来支撑的。许多技术人员只能望DCS兴叹。许多单位如几个大钢铁公司的自动化部也由于资金不足退出DCS的开发。如阿城继电器厂从1984年就开始DCS的开发,并取得很好的成绩。由于资金不足和管理混乱,也无奈的基本退出DCS的角逐。STD总线的产品是控制系统的中间产品,90年代初期生产厂家很多,每年在国内达到几亿的销售量(与现在国产的DCS销量相当)。由于最终用户的工作量很大,也正在退出市场。    90年代中期,DCS的部件除功能块以外,在市场上都能买到。如控制器可以用PC机主板,DCS网络也可以用以太网。人机界面可用通用监控软件,如组态王等。市场形势比80年代有很大改变。又一次浪潮涉及开发DCS,各种牌号的DCS纷纷出笼,大约有上百种系统推向市场。仔细分析,都在较低层次上重复,功能单一,形不成规模。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界入,开始有新的单位进入DCS的开发。政府的有关部门无论从资金还是项目都大力支持,所以得到蓬勃发展。如北京和利时、上海新华和浙大中控。他们都有几百套的销量,基本形成规模生产。他们虽然一时还达不到进口的水平,但控制的基本要求还能满足。从系统的结构和I/O板的生产来看,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和国际上的水平已相差不远。如无锡生产的I/O板就很美观。人机界面的软件国内已有开发,如组态王,每年有2000套的销售量,经使用情况也是良好的。    开发DCS最难的是控制器的开发问题,一是硬件,用的是PC机卡,操作系统也是通用型的,如微软的NT、加拿大开发的QNX等,价格高,使得利润减低。二是功能块的开发。这是最难的。功能块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它的工作量很大,不仅要有软件人员,还要有工程人员的配合,才能编出好用的功能块。由于我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对技术人才一是不重视,二是各单位私有。一个单位很难集中有如此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我国软件开发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习惯于自己独立编程,不能很好的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所以开发的功能块就会出现不如人意的地方。国产DCS不仅功能块的数量少,而且据用户反映,如顺序控制器功能块,其真值表不象国外的那样好用。又如自调整功能块,现场一般都不用,即使用也不好用。    总之,由于销售量还是比较小,跟踪用户的反应还不够,所以我国还缺少一套千锤百炼有自主产权的功能码。这套软件是没有卖的。一定要自己开发,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编的程序就不一样。这与要不要控制器这个硬件没有关系。使用现场总线系统也需要算法,用PC作为既控制又显示同样需要算法。    用于控制策略的组态软件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控制器的电源系统,我国基本都采用整体式电源。由于我国的DCS系统价格很低,利润也很低,DCS制造厂家没有资金投入来开发电源系统。国外DCS系统的电源冗余见下图。在即将把两台电源安装到柜子上时,需分别带负载调整。调整时,两台电源的负载一定是相同的,要调整到相同的输出,然后安装到机柜上。电源系统中有一块电源检测板,能显示两台电源的输出情况。两台能同时给负载供电。最好工作在平衡电压的状态。经20年的运行证明电源系统是良好的。    国产DCS两台电源冗余运行,一用一备。其中一台的交流输入电源阶跃下降,能切换到备用电源。如果斜坡下降,就不能切换到备用电源。这是电源系统的缺点之一。    N+1的电源方案没有进入到我国的DCS系统。进口DCS采用N+1电源,问题也很多。N+1电源的意思是只要知道每一个所插模件的功率,把所有模件所需功率求和,而每个模件电源的功率是一定的,所需总功率除以模件电源的功率,就得到电源数。有小数位,都要进一位成为整数,这个整数为N,然后再加一,称为N+1。    第三个问题是由于销量小。很少有第三方帮助完善系统,比如专家系统,实时数据库,与数字仪表及PLC的接口等。

楼主:
DCS操作站部件更换技巧和DCS的打印系统

提供: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张新薇

     1995年以前从国外进口的DCS系统据不完全统计,大约近3000套、20多种不同型号的DCS系统,它们分别来自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有的系统是专用的,它随主设备一起进入我国。如造纸厂的一些控制系统如Measurex ODX,它可能随造纸主设备进入我国。大部分DCS是直接进入我国。又如欧陆的系统6000,它是集成的DCS系统。回路控制器作过程控制用,人机界面采用PARAGON软件作为监控软件。利用PC机的串形口,把PLC也接进HMI中。同一厂家又有几种不同型号的DCS,这是由于系统升级或系统规模不同而设计的不同型号的系统。把同一厂家的放在一起,观察几种DCS系统在中国的使用情况。用户有几十套以上的有以下几种系统:TDC3000(TDC2000、R150、S9000)、μXL、(CENTUM)、I/A(SPECTRUM)、 N90(INFI90)、PROVAX、RS3(ΔV)、APACES、MOD300(MODⅢ)、AC450(AC210、AC500)、WDPF、HIACS、TELEPUM和MAX-1(MAX-1000)。还有一些系统不到10个用户的,如PROCONTROL P14,全国只有4套,D/3只有5套,TOSDIC系统在全国的用户也不多。无论在中国的用户多还是少,这些DCS系统的共同特点是人机界面的许多部件也都是从第三方购买的,不是自己生产的,现在大部分部件都已经停止生产。 如有的DCS操作站主机采用DEC公司的VAX机或α机,在96年DEC已被COMPAQ公司兼并,到现在已经停产5年,不仅机器不生产,而且连芯片也不生产。如果现在仍然进口这样的DCS,备件将会成为很困难的事情。     又如操作站使用的硬盘,与硬盘的接口大都是ST412接口(像ST225、ST4096、ST4097、XT1085等)或IDE接口,这种硬盘体积大,但容量小。目前已停产多年。当操作站的硬盘损坏时,购买原配硬盘会比较困难,只能用与原硬盘同系列的,BIOS稍加修改后的硬盘代替。少量的SCSI接口的硬盘购买要容易一些。还有低分辨率的CRT,一般都是RGB输入,目前市场上的CRT无法与大部分DCS操作站相连,一旦CRT发生故障,操作站无法发挥作用。解决的办法是需要接一个转换器后才能用现在的显示器和DCS操作站相连,用来显示DCS系统的信息。又如ARCHIVE磁带机,TEAC软驱等都无法买到。寻找旧产品是很困难的事情。即使找到,也不一定用的上。如硬盘还需要低格或初始化等。
  如果还想用原来的操作站主机,就需要配上能兼容的硬盘、CRT、键盘等。80年代进口的DCS,即使是DCS的生产厂家,有时也无法供应部分备件。有时能供应,但到货的时间特别长,无法满足紧急要求。其价格可以说是天价。因为这些部件DCS厂家也是从第三方购进的,也需要去寻找,使的供货时间很长。每个部件如硬盘、CRT、磁带机等都要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民币。如换主机,就需要几十万人民币。所以说, 购买这些部件还需要有新的思路。更换主机的话,有时甚至不如把原来操作站去掉,换上新的通用操作站。
  值的一提的是各DCS系统的专用打印机,像能打图形的GENICON打印机,它的打印头、色带等很难买到。又如原DCS配的报警打印机,系统中只要有报警发生,打印机就会不停的打印,而且报警的产生次序没有存储,不能查出哪一个报警是最先发生的,一些有用的信息淹没在海量的无用的信息中。不仅浪费大量的打印纸,而且有用信息很难提取出来。             打印系统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发的,打印软件用于各类DCS系统的打印管理系统。该打印系统可以与各类DCS系统的操作站相联,构成打印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在线报警记录,屏幕拷贝及事件列表等。不仅可以完全替代专用打印机,而且还兼有存储、查询等功能,从而更适合现场应用。每一套打印系统可以与4台DCS操作站相联。         打印管理系统其核心是打印管理软件,把它安装在普通PC机上,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为保证数据安全,采用RAID技术,双硬盘冗余运行。该软件是为改善计算机自动控制(DCS)操作站的打印功能,加强信息的存储、查阅和拷贝能力而开发的一套打印信息管理软件,具有功能强,界面友好,操作方便等特点。使用它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过去只使用打印机时,由于打印机故障而经常造成信息丢失的现象,也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有用信息淹没在大量无用信息中。使用可以将操作站的打印输出信息长期地以文件形式保存在硬盘上(视硬盘容量及打印信息量的大小,可达数月甚至数年),也可将其拷贝到其它存储设备(如:光盘等)上。
   打印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操作站信息中的报警记录、控制操作、统计报表、事件触发报表、画面拷贝及组态列表等内容,并分别进行处理。使用它可以实时地观察到操作站的报警记录、控制操作、统计报表、事件触发报表、画面拷贝及组态列表等内容,并分别进行处理;并可以实时地观察到操作站的报警记录和控制操作等需要即时响应的数据和状态,也能方便地查阅已经接受到的所有记录。既可以使用“离线打印”对已经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有选择地打印,又可以使用“在线打印”将操作员站的打印内容立即输出到打印机上。
   打印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各个打印机厂商生产的打印机都有与WINDOWS操作系统相联的驱动程序。而原DCS的大部分操作站的操作系统是专用的,它们只有特殊几种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市场上常用的打印机它们没有驱动程序,所以是连不上的。实际上,打印系统软件的任务是编写WINDOWS操作系统的反驱动软件,就是使DCS操作站来的信号能在WINDOOWS环境下识别。然后通过WINDOWS的驱动程序去连接常用的打印机。打印系统软件要识别不同的数据格式,因为原连接不同型号的DCS操作站的打印机有它们自己的数据格式,如ANSI格式、IBM格式等,在打印系统连接到操作站之前,弄清它的数据格式,使这种数据格式在WINDOWS环境下工作。打印系统软件应编写`多种数据格式的反驱动软件。另外,打印图形和打印文本的软件差别很大。仅打印文本,其软件比较简单,打印图形比较复杂。比如采用HP打印机打印图形,首先弄清是点阵格式还是页扫描格式。大部分Hp打印机是页扫描方式,软件要解释PCL指令,打印机就能打印操作站屏幕上的图形。如果不是HP打印机,就要解释别的指令。
  打印系统软件国外和国内都有产品,经使用运行都很好。

楼主:
这个是10年以前的主流产品,估计很多搞DCS的人都认识

楼主:
DCS的基本知识和历史基本完了,以后我会在整理出一些现场使用和维护的问题在后面贴出,希望各位也支持一下,把自己遇到的问题,何解决方法贴出,说大了,就是为国家作贡献,说小了就是帮助别人,谢谢

网友A:
不错~值得鼓励和表扬~~以后得好好向你学习~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对FOXBORO的产品也比较熟悉,以前做过几个FOXBORO的产品,感觉真是比较累,你呢,设备公司还是设备的维护,以后多交流

楼主:
热工仪表专业专业的一些问题,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