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西门子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11-29):
大家好现在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最近我初次用到西门子440变频器.在调试过程中我第一次用的是BOP调试,按照参数的设置后,电机可以运行.正反都正常.可采用端子调试时,只能正转,接反转是没反应.我采用正转的端子是DIN1反转的是DIN2.请问各位还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才可以反转呢?多谢

网友A:
不是有正转和反转的端子吗?

网友B:
请问你应用的是什么宏来控制的?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参数设置FORWARD后面还有反转什么的,意思是设定正转\反转\双向,如果你要正反都运行应该是设置第三个参数.有点记不清了,另外你必须指定DIN2的功能是干什么的,也就是DIN2必须设定反转启动.仅供参考.不着急的话可以EMAIL联系我,我再查书帮你看看.KK790422@YEAH.NET

网友C(2007-04-23):
查变频器手册,设置参数吧

网友D:
P702改为2

网友E(2009-07-09):
西门子440变频器,端子调试,如何设置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