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摆线针轮减速机加油问题?

楼主(2006-11-29):
最近感到减速机该加油了,可是功率小的没有见泄油口,问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给说一下.

网友A:
遇到过,找了好久,不过还是有的,后来找到了,具体位置现在又记不清了。

网友B:
摆线针轮减速机是容易漏油的建议加3号通用锂基润滑脂

楼主:
加黄油吗,是不是太粘了,我见减速机一般不是加美俘630齿轮油,吗,也不是什么重载的,泄油口确实找不到,STE再想想好吗?

网友C:
我记得小功率的摆减一般都用脂润滑的。

网友D:
就在减速器器身侧面,把器身擦一擦,再找找看。
对了,楼主用的减速器功率小到多少?

楼主:
1.5kw的电机带动的滚道用,好我再看看,减速机是二级减速,而且每一级都有 加油孔。

网友E:
同意lewess的

网友F:
一般是在轴输出端的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