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能否共用一台上位机?

楼主(2006-11-29):
我想用一台工控机分别对两个项目(两个S7-200)进行监控.请问下位机怎样设置通讯?
  谢谢!

网友A:
下位机只要地址不重复,与PC相连接的PORT口不被你的程序占用且要和PC的通讯设置一致就可以了。
对于上位机PC就要和PLC通讯设置一致了。
我的网站: plc.123ye.com.

网友B:
同意朱勇军的说法

网友C: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组态软件,我可以给你提供!yangsanxi@sina.com

网友D(2010-06-26):
用大连德嘉的cp243i就可解决多台s7-200与上位机同时相连的问题,详见www.dl-winbest.cn

网友E(2015-08-25):
可以用modbus通讯,然后电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