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变频高手! 22KW变频器带九台22KW水泵

楼主(2006-11-29):
   现在我有个客户,要我用一台22KW变频器带九台22KW水泵实现变频恒压供水。压力不够时,用PLC控制增加水泵运行台数,要求水泵变频启动。有多台泵同时运行时只是一台在变频下运行。
请问那位高手有过类似的工程经验吗??

没有用过这么大功率、这么多水泵的就没必要回帖了。 谢谢!

网友A:
一些变频器比如爱默生的TD2100、台达的F系列可以带4台。其实带多少台都是可以的,要用PLC来做。只有启动电机时才让变频器来切换水泵。22KW的用变频器切换还可以,如果75KW的就不行了。
我还感觉奇怪,那么多台水泵功率还那么小。这样设计水泵的并联运行时是否经济呢?

楼主:
这是原来运行的有五台,现在要增加四台。

网友B:
用plc实现没问题

网友C:
                          企业简介

   陕西科泰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程和商贸与一体的工业自动化高新技术企业。科泰公司拥有雄厚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采用现代化的企业运行机制,使科泰公司的业务覆盖西北市场,并成为世界著名品牌ABB公司授权的西北地区唯一传动重点分销商、ABB低压产品分销商、ABB电机特约分销商、ABB公司传动西北地区唯一指定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中心。
  ◇ ABB(传动产品、低压电器)
   ABB公司传动西北地区重点合作伙伴、核心分销商,唯一指定售后服务中心。
   传动产品用于从0.12KW至4000KW的电机速度控制,广泛应用于传送带、挤压机、提升机及风机、泵类负载。
   ABB电机有三相进口轴承M2QA系列电机,国产普通轴承QA系列电机,变频电机QABP系列,M2QP系列,M2JA系列,电磁制动电机MQAEJ系列、QAEJ系列等等。
我们的服务承诺:
1、公司为ABB传动西北售后服务中心, ABB变频器备品备件齐全。我们承诺对所售出的ABB变频器提供保质期内和保质期外的服务。
2、我们承诺对所售出的ABB变频器提供12个月的保质服务,保质期内出现问题我公司将根据情况进行免费维护、维修,调试、更换。
3、我们承诺在售出后的12个月内,37KW以上的变频器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我公司提供免费的上门服务。
4、我们承诺本公司所售出的变频器在保质期外出现质量问题,需要维修,仅收ABB公司公开的零配件费用,其他费用全免。
ABB变频器系列:
ABB变频器单相 220V从0.12KW—2.2KW,三相 380V从0.37KW—2800KW,
ACS350系列是通用标准产品,
ACS510系列风机泵类专用型(循环软起功能,1拖7)
ACS550系列是矢量型控制,
ACS800系列是DTC直接转矩控制,内置有2组CPU,内置了小型PLC可现场对传动进行编程调试。
DCS400系列 DCS500系列 直流调速器
ABB变频器都内置了EMC滤波器,输入电抗器,为了降低斜坡的抗干扰能力。电路板是经过了防腐涂层处理,具有防腐蚀,防潮湿,防静电的功能。

 ◇SIMATIC(S7-200/300/400可编程控制器PLC)
西门子西北地区唯一指定核心分销商、技术支持中心。

        刘普  销售工程师

手机:13991879172
电话:029-88240288  88240188  分机:811
      029-88240588  88240688
传真:029-88360080             邮编:710065
QQ号码:549356047
E-mail: liupu777@163.com
公司:陕西科泰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西段88号世纪星大厦十层FG座
网址www.sxketai.com

网友D:
plc都有了,害怕不成?

网友E:
简单,做过供水的人都能做!

网友F:
可以,没什么问题,但要有比较复杂的控制电路,建议用PLC做控制

网友G:
还不如新加的四台另加一台变频器做一个冗余系统,也好在那个变频器出故障时作应急使用。一台变频器带9台机电路复杂,会增加很多麻烦的!!!

网友H:
请用英威腾的供水专用变频器就能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无需配置PLC或供水控制器,即可实现多种常用供水专用功能
内置PID调节器,只需外配一只压力传感器,即可方便的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UP/DOWN端子控制功能,使用电接点压力表也可方便的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多种工作模式,可灵活配置常规泵、休眠泵、排污泵、消防泵、最多可实现7台泵的控制
零流量停机功能,在用户不用水的情况下可自动停机
内置锂电池的实时时钟芯片,方便实现各种泵的定时开启和停止
每日可设定最多8段压力运行,以适应供水压力的变化需求
可实现8个时间段的周末/节假日等特定日供水压力控制
定时轮换控制,使各泵工作时间均衡,并可防止泵的锈死
内置多种模式消防功能,火警时系统自动启动消防泵
优化休眠泵控制,特别适合宾馆,写字楼夜间供水,最大限度节能
手动软启动功能,可实现循环方式时各泵的手动变频软启动,方便调试
管网超/欠压,火警/水池缺水等多种输入与检测保护,可保障供水系统安全
最多可存取7台电机参数,自动实施保护
实时故障参数记录,便于用户分析故障原因,即使变频器故障,仍能保证生活和消防供水
工作小时自动累计功能,方便节能分析或设备状况维护
故障自动拨号功能,方便实现泵房无人职守运行
串行通行接口,可实现联网控制,便于楼宇自动化和管理
操作权限设置,有效的提高了系统操作的安全性
产品功率范围:5.5Kw~300Kw

网友I:
用我们的 易控EC1000智能横压供水系统,完全能解决.联系:13575325778

网友J:
我做过,但这么多小功率水泵并联运行效率是很低的,一般没这么设计的,除非工艺和造价考虑,并联系统适用于性能曲线陡,管网阻力曲线平稳的现场。我是水泵厂的,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淄博0533-6211570 13705330639

网友A:
上面同志说的对。一般不那样设计。

网友K:
都9台了,还用变频吗?

网友L:
恒压供水,用PID控制

网友M:
没问题啊!!

网友N:
个人认为是一样的控制!

网友O:
无非就是写程序的问题,没啥呀,呵呵

网友P:
从理论上来说你的老板的这种要求可以理解,但是估计是不可能实现,最好用软启动。要不对电机的冲击比工频启动还大,当然对电网的冲击也是比工频大的很多

网友C(2007-02-06):
  最多一拖七啊

网友Q(2008-11-19):
用PLC做循环投入切除,可实现。不过要同时投入多么多泵,可适当调整水泵选型了。

网友R:
关键是流量变化或者压力变化的情况,如果变化不是很剧烈,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S(2009-06-10):
ABB400变频器如何实现UP/DOWN功能调速,要如何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T:
真是个问题,有客户问过我.......我都说接做了,后了他又改变主意.......一台一套各顾各!人家有钱求稳当!

有钱无闲的是老板;无钱无闲的是打工族;无钱有闲的是失业者;有钱有闲的是住家创业者

有你我们将更加精彩!

网友U:
电路设计可以实现,用PLC还可以,关键是供水压力和管网设计变送器安装位置是否协调。这种项目我做过几次请与我联系。电话;13821797610

网友V:
楼主的题目好夸张啊!太小看变频高手了!中等变频人士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W:
我觉得刘工很有道理.

网友X:
变频器只负责启动,关键是如何切换,没有其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