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流互感器可不可以不接地

楼主(2006-11-29):
对于高压的电流互感器接地问题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低压的呢,不知道各位在实际的工作如何处置的,大家都来讨论一下。接不接地都有那些影响。

网友A:
低压的二次也要接地,但是每一组只能有一个接地点.

网友B:
     作为计量用二次侧可以不接地.

网友C:
  要接 地 , 单端接地。

网友D:
计量用可以不接地.一般测量S2端接地

网友E:
测量的要接地的,计量的按电业部门的要求不接地.

网友F:
按照国家电工协会规定必须接地二次侧,因为如果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将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危及生命所以二次必须可靠接地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

网友G:
计量和测量作何解?有什么不同点?

网友E:
规定是这样的,但我们这里电力计量部门的规定:计量互感器二次不允许接地,不只是这样说而是这样做的.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我看过教材,也说低压可以不用接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