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I数值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6-11-29):
我用的是三菱F930-GOT触摸屏,在数值输入后弹出的键盘不消失,占拒了屏幕的大半位置,无法转到其他画面,在此向各位请教高招,谢谢!

网友A:
你在数值输入"其他"栏下进入"屏幕设置",定义键动作选项里选择"清除光标和主窗口"就可以了,试一下

楼主:
谢谢你!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