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迷糊

楼主(2006-11-29):
我大概看了下前面的帖子。有些疑问:
AB 的CONTROL LOGIXL6X也可做数控吗,那不是SIEMENS AS417-4H也可以哦?
S7-317T-2DP说专用于运动控制,能用在车床、镗床、洗床上吗。怎么没有人谈谈这个东西呢?
象SIMENS 840D的NCU 居然用AMDK6-2 233 或PentiumIII 500的CPU芯片,频率这么高,可靠吗?CONTROL LOGIXL6X 用的AISC芯片,好象是ARM什么什么的。其实有部分DCS也用AMD和INTEL的CPU芯片,但主频都没有那么高吧。
为什么不做控制系统热备冗余呢?什么传感器呀,电源呀都做成冗余或三重化且不是更可靠?
既然是用PLC为什么编程标准不统一成IEC61131-3呢,干脆统一成C不更好吗?

由于不太懂数控这个行业,所以问题也许有点。。。

网友A:
CONTROL LOGIXL6X、SIEMENS AS417-4H、S7-317T-2DP都可以做简单数控。
另外如PLC运动控制平台主要供应商:
品牌                型号
Mitsubishi Q173CPU(N)/Q172CPU(N);Q173HCPU(N)/Q172HCPU(N)
Siemens          S7-400 + FM453;S7-300 + FM357-2
Rockwell          Controllogix + M16SE
Omron          CS1 + MC421
Schneider          Quantum + 141MMS

PLC的编程多数已经统一为IEC61131-3。C并不适合工程人员开发应用。

网友B:
运控和数控还是有区别的,数控应为运控的一种特殊形态,前些日子有人鼓吹以运控取代数控,我看此提法不妥,广义运控和数控的控制目标还是差别很大,数控毕竟专精得多。

网友C:
PLC编程为啥不统一成汇编呢,因为CPU不同。
PLC编程为啥不统一成C呢?因为各PLC的硬件原理不同,如果定义同格式的C库接口,还不如梯形图直观呢。毕竟我们不把梯形图的编程者叫做程序员或软件工程师。
关于CPU频率的高低,很多电信服务期的CPU频率都很高,常年运行也不死机。而单片机的频率低,还要将看门狗触发再启动。
关于热设计很重要,所以很多机床电柜要安装空调的。
至于运控器能不能做数控,也许做成数控就叫数控系统了吧....

楼主:
  原来PLC是可以用来做简单数控的。

  由于硬件不同,统一成汇编那是不可能的了,但C的话也许是可行的哦。个人认为编程的结构化很重要。不管是PLC DCS 还是什么数控专用都应该统一编程语言。梯形图不直观,功能的实现、编辑查看都比较麻烦,绞成一大堆。其实IEC61131-3的ST来实现功能,然后在主调块中采用FBD或LAD,那是相当方便的。当然象GE PLC的外挂C工具那也是很安逸的。G 代码能显现结构化吗?
  对电信的设备不了解 ,CPU主频比Pentium4还高,功耗比51单片机还低,那是终极目标了。把用于电信的芯片也搬到DCS PLC上来?
  另外我想问的是高档的数控机床很金贵的,为什么不采取一些热备冗余容错措施,以增强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C:
可不可以用C语言不是语言形式问题,二是后台无法摆脱硬件相关的各种平台的支持库。如果C可行的话早就被定为PLC标准了。
结构化是对于程序员比较好接受的,对于硬件电气逻辑发展来的PLC应用工程师可能就比较困难,梯形图也可以支持子程序,或用户自定义功能块。
数控机床是金贵的,但他的可靠性要求还不至于到需要冗余设计。主要是因为其工作制,不象PLC需要常年连续运行。当然能用在汽车生产线上的数控机床要求也是比较过硬的,那也就是平均无故障时间500小时就不简单了,再高机械系统也达不到。
可靠性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不仅仅是元器件的成本。
我们说PLC可以做简单数控,主要是两者运动控制主要矛盾不太一样,产品的市场形态也有很大差别。PLC的路线是低硬件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将利润空间留给系统集成商。而数控系统都是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如波恩所说数控系统里的名堂很多被制造商拿着。
也许某一天,某个PLC制造商想打破游戏规则,放弃利润,干一款象PLC那样便宜和维护简单的数控系统,用户该乐疯了。这种事还是有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血拼得市场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