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请问有那一位先进有用过安川伺服的经验

楼主(2006-11-30):
我最近用三菱FX2N-1PG定位模组 来控制安川SGDL的伺服
不知如何才能使电机运转
各位先进帮帮忙 QQ390686558

网友A:
外部使能内部使能阿。反正先使能再发脉冲或电压就肯定能转了呀

网友B:
Pn50A设成8170,再发脉冲看电机动不动.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忘记设Pn50B了最后一位也该设8吧,只封了单限位就只能单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