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电压的定义

楼主(2006-11-30):
  谁有最新的安全电压的定义呀 是规定36以下为安全电压么??
还是有其他的定义呀 。

网友A:
6v以下绝对安全

网友B:
6V,12V,24V,36V,42V;现场要求不一样,安全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C:
支持人过中年的说法,用电首先要安全用电。

网友D:
我们考试的答案:36.24,12V,三个等级!

网友E:
安全第一.

网友F:
正确理解“安全电压”

  初中物理课本中说:“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决定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经验证明,只有不高于36伏的电压才是安全的。”我们常把36伏特以下的电压叫做安全电压。

  为什么把36伏规定为安全电压的界限呢?原来人体通过5毫安以下的电流时,只产生“麻电”的感觉,没有危险。而人的干燥皮肤电阻一般在1万欧以上,在36伏特电压下,通过人体的电流在5毫安以下。所以,一般说来36伏的电压对人体是安全的。

  但应注意,在潮湿的环境里,安全电压值应低于36伏。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体皮肤的电阻变小,这时加在人体两部位之间的电压即使是36伏也是危险的。所以,这时应采用更低的24伏或12伏电压才安全。

  另外,有的同学还可能误认为:只要某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不超过36伏,人就可以随便触及用电器的带电部分而不发生触电事故。这是不对的。如图5-1所示,如果用电器A的两端c和d之间的电压不超过36伏,那么我们能否随便去接触c端和d端呢?不行!因为接触c端等于接触火线,而火线对地的电压是220伏,有危险;接触d端,它对地的电压至少有184伏,也有危险。可见一个用电器两端电压虽然不超过36伏,但对人体来说不一定是安全的。因为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和加在人体上的电压是两回事。

  综上所述,“只有不高于36伏特的电压才是安全的”这句话应理解为: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加在人体上不同部位之间的电压不高于36伏才是安全的。

网友G:
还要考虑电流?

网友H:
要分交直流的,和环境而定!

网友I:
要看环境的,没有绝对的安全,所谓安全电压都是相对安全而已!

楼主:
  事实上并不是36或低于36就是安全的。就象自耦变压器输出的36对地也有很高的电压。对人体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我认为对地电压不大于50V的为安全电压。
  有不同的见解可以讨论一下,巩固一下理论知识。

楼主:
  特殊场合除外象金属容器、防爆车间等等。不同场合的安全电压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J:
42,36.24.12.6都是安全电压,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定义,比如在密闭的金属容器内进行施工,所用的照明电压就用6伏作为安全电压.

网友K(2007-01-05):
不同的地方安全电压不同

网友L(2007-05-28):
我觉得安全电压的定义是视环境而定的.在潮湿环境下,36V不一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