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屏保问题

楼主(2006-11-30):
请教各位大虾:
    我现在用了一台dop-A57BSTD 8 Gray,我在模组参数里也选择了启动屏保,但就是没有,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各位大虾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还要点击画面选项中的画面管理,再右击然后选择启动屏幕保护编辑,再用鼠标将你想用来做屏保的画面拉到横线下面去.

楼主:
 后台运行:
     你好!
     谢谢指教!
     我还想请教一下,我只是想在屏保时关闭背光,该如何做?

网友A:
   台达触摸屏的背光灯应该是一直亮着的,不能关闭的.台达文本显示器才能设置背光灯时间.

网友B:
如果是要关闭背灯,需要将人机系统控制区长度设为>=2,在第二个字里赋值为2就可以关闭背灯了。

网友A:
    请教竹根,将第二个字赋值是要人工操作,不能像屏保一样能用时间触发的对吧,

楼主:
请教竹根,我就是想让它在人不去触碰他超过一定时间,比如10min后就自动进入屏保,该如何设置?

网友B:
可以通过plc来赋值,控制人机背灯关闭。

网友B:
其实,如果进入屏保时,背灯关闭。那只要通过人机的设置就可以了,步骤:1、按SYS键进入人机系统画面;2、选择setting,进入设置画面;3、设定screensaver time 就可以了。

网友B:
软件里的屏保功能,是指用户可以自己编辑屏保画面,和电脑中指定屏保的功能相似。
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通过plc/人机来控制人机何时、以什么方式进入屏保。

楼主:
请教竹根,那样好象只能进入屏保状态,并不能关闭背光(我在离线模拟的情况下看的),另外,设置的时间也不是实际的时间是怎么的?
   谢谢!

网友C:
你将hmi的系统目录里改变下图中的第二行时间就完成屏保功能,不需要太复杂!

网友D:
TO:jswd2420
完整的设置屏保过程是这样的:
1.在模组参数的"其他"选项中设定"启动屏幕保护"
2.点击"画面"中的"画面管理"选项,再点右键,选择"启动屏幕保护编辑",然后将想要的屏保画面拉到下方灰色区域.
3.将程序下载到DOP中去,然后再按张羽说的,在上图中设置屏幕保护时间(即每隔多久开始屏保).这样,只要画面隔一段时间没有被操作,DOP就会自动进入屏保.注意:这个时间很不准,例如你设为1MIN,实际上只要隔5S就会进入屏幕保护,有点怪异!

网友D:
而且背光设置应该和屏幕保护没有什么关系.SCREENSAVER只是设置屏幕保护的时间,而背光则要通过人工或PLC去设定系统控制区参数来控制.

楼主:
谢谢team.man指教!
我还想问一下:在屏保启动以后,我在屏保的画面写一个画面开启宏
$20=(1@d1)
INVB $20.1
(1@d1)=$20
END
这样可以关闭背光吗?

网友D:
没有明白你的宏程序的意思.
如果$20是CFR(控制旗标缓存器)区参数的话,只要"SETB $20.1"就可以关闭背光.

网友D:
还有,背光是无法用电脑模拟出来的.只有真正下载到DOP中去才能实现(背光与硬件有关系).所以我前面的说法可能有问题:" (而且背光设置应该和屏幕保护没有什么关系.SCREENSAVER只是设置屏幕保护的时间,而背光则要通过人工或PLC去设定系统控制区参数来控制.)".
 有可能真如竹根所说的,背光与SCREENSAVER TIME有关.
 我手头上没有多余的DOP,无法实际验证.

楼主:
对啊,我也是手里没有屏,$20是CFR(控制旗标缓存器)区参数,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是重新下载的话,$m区会不会被清掉?

网友E:
就在屏上的SETTING设置里就能实现呀,我试过了,应该可以!怎么会不行啊?

网友F:
点击画面选项中的画面管理,再右击然后选择启动屏幕保护编辑,再用鼠标将你想用来做屏保的画面拉到横线下面去.

网友G:
我今天用DOP验证过了.
在SYS里设置如张羽所说的功能.
时间也不是TEAMO.MAN所说的那样,我试了不同的时间.还是比较准的.
其实我想要的结果跟楼主是一样的,把背光灯关了就行.
只是我在想在这只是黑色的屏保那?还是背光灯关了的结果

网友D:
TO 刘NIU:
我是用在线模拟方式进行的(设置SYS中的SCREENSAVER时间,发现时间偏差很大).
而通过DOP实验时,时间确实如你说的,比较准确.
 而你说的"黑色的屏保"的情况,是因为你没有在DOP程序中设置屏保画面,这时SCREENSAVER时间一到,自动进入背光关闭状态.如果你设置了屏保画面,那么SCREENSAVER时间一到,立刻进入屏保画面,而不会进入背光关闭状态.

网友G:
TO teamo.wan: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