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PROFIBUS建立SIMATIC NET OPC服务器与S7300建立连接需定哪些软件?

楼主(2006-11-30):
通过PROFIBUS建立SIMATIC NET OPC服务器与S7300建立连接,除了硬件及STEP7 V5.4之外,尚需定:
1。SIMATIC NET PC 软件V6.3
2。Sofitnet S7 授权。
3。CP5613驱动

是这样吗?请指。谢谢。

网友A:
SIMATIC NET PC 软件V6.3
由于CP5613属于HardNet,所以不需要授权,同时由于Net软件已经包含了CP5613驱动,所以5613驱动也不需要。

网友B(2007-09-12):
阁下能否给我一个SIMATIC NET PC 软件V6.3的下载地址?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