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利昌機電”关于“OMRON 升高架”的问题

楼主(2006-11-30):
本人在中国工控网上发过一个帖子
“c120-lk201与C200H通讯问题“
本人有一台C120-LK201通讯模块,想与C200H通讯,但由于CPU旁有模块在空间上与C120-LK201干涉,(且PLC地板上无空槽,无法使用C200-LK201),想把PIN48脚的插座延长,但跑遍电子市场也没有买到相应的接插件,请问哪位大侠有高招,请不吝赐教!circinus@sina.com
您的回复如下:
1)
那是富士通接頭!已經停產。
2)
購買OMRON昇高架 BP002 PRO CON BASE
请你详细地说一下具体的名称和使用方法好吗?我问过几家他们都不知道,你们公司有吗?多少钱?如何使用?谢谢大侠。

楼主:
请不吝赐教!

楼主:
别人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一点招儿也没有吗?土办法也行,只要能用就可以。

网友A:
去日本订货吧。

网友B:
我见过管样的高升架;
不过不懂你为什么不能拆下一个模块装上C200H-LK201;
再不行换个I/O槽多的底板;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196510 2401785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楼主:
to ZJZC:
谢谢您的指教,但1、加C200H-LK201需增加费用,手头已有C120-LK201,没有必要再投入;2、换个I/O槽多的底板也不是不行,但空间有限,且有可能涉及I/O点的地址变化,影响生产。
您见过这样的升高架,能提供出详细的订货号及使用方法吗?贵公司有吗?谢谢!
circinus@sina.COM

楼主:
经询问OMRON 技术支持,确定可以使用C200H+C200H-BP002+C120-LK201方式解决C200H PLC 插槽占满的情况,多谢各位的支持。在此也向有着相同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

网友C(2007-02-04):
解決方案:
一、OMRON昇高架 BP002並未停產!可訂貨。請詢OMRON 上海。
二、拆掉二顆模組;換裝一顆高密度模組,將位址重新移開;再安裝你的LK-201-v1。
三、新增擴充底板。(當然不實際)

网友D:
好样的!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E(2007-09-06):
用C200H-BP01升高价就可以了,200元.我有个闲置的.QQ 51183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