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配电

楼主(2006-11-30):
刚进一小厂,在工业小区内,从小区配电房到我厂的总动力箱是3+1,90+70的带盔甲的电缆,下有一隔离开关----接触器----漏电保护器(200MA)---空气开关4个,我感觉设计的不合理,现在厂里增加设备,总共有60KW,50KW,40KW,10KW,20KW,5条加热炉,80%是阻性负载,还有一台22KW的空压机和一些照明,现在要改造,请各位帮我设计一下动力箱该怎样分配,先谢谢了

楼主:
电压,电流是要的,功率,频率上一级小区配电房有

网友A:
问题比较笼统;首先要考虑用电是否需要计量?是自家计量还是电业?进线开关是一定要有的,要计算好总容量是多少?配出开关选择要有级差故障时不得越级跳闸,保护方式要根据负荷清况是感性负荷还是阻性负荷,如果感性负荷断路器可选用复式脱扣方式,如果阻性断路器要选用热脱扣方式.开关控制方式一定要满足生产工艺要求.是就地操作还是两地操作.同时要考虑单台设备容量来决定起动方式.阻性负荷大时功率因数不会很低,如果功率因数大于0.9以上可以不考虑补偿.柜(箱)体电压.电流指示是不可少的.器件按装要考虑检修维护方便等.详细情况可发邮件.YU_19837774@SINA.COM

网友B:
不好说呀

网友C:
可以利用需用系数法计算出总的计算负荷,再根据计算负荷来选择开关和导线。开关和电缆选择要留有裕量便于日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