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直接和电磁阀连接存在的风险

楼主(2006-11-30):
一台FB219型羊绒制条机的喂毛斗采用了一些气动电磁阀来控制刹板的动作,电磁阀220V29MA和三菱FX2N PLC是直接连接的。
刚好压缩空气里的水处理净化不够好,烧毁电磁阀的线圈导致PLC的输出点也损坏,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把PLC的输出点用微型继电器隔离开。

网友A:
是的,有道理

楼主:
自己换个输出继电器便修好,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故障额外加了几个DC24V的继电器把电磁阀强电隔离开。

网友B:
一般PLC输出都是控制DC24V的继电器,然后再有继电器去控制其它工控器件.

网友C:
“大头宝宝-1”说的对头

楼主:
由于PLC输出继电器容量很小,加装微型继电器比较适合。
PLC输出有几种:继电器输出、三端双向可控硅输出和晶体管输出。

网友D:
加继电器,在线圈侧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会更好

网友E:
大头宝宝。如果负载是220V的怎么拿24V的继电器去驱动?

网友F:
以后可得注意这了……

网友G:
也不是一定要加中继吧,保护措施做足了不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用中继的还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麻烦。

网友H:
哈哈!
加个fuse也不错啊!

网友I:
真高兴,又学到了一些知识啊!

网友J:
不说了,没用的人啊

网友J:
没用的人,有脑子啊

网友K:
是的一般来说 PLC输出功率都比较底,不能直接控制大功率的设备,所中间要加个继电器什么的,做个转换

网友L:
  由于PLC输出继电器容量很小,加装微型继电器比较适合。
PLC输出有几种:继电器输出、三端双向可控硅输出和晶体管输出。  一般PLC输出都是控制DC24V的继电器,然后再有继电器去控制其它工控器件.

网友M:
说得有道理,又在这里学了一招。

网友N:
对的,加个DC24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O:
说得没错。电磁阀工作时会产生感应负载电流,导致回路中电流莫名其妙增大,继而烧毁元件。向大家推荐一款可抵抗感应负载的固态继电器,采用脉冲变压器耦合技术,比传统的光电耦合产品更具抗干扰能力。有需要的请浏览产品信息:www.rebeck-delcon.cn或来电垂询:025-86893594-807

网友P:
下面引用由新兵蛋子在 2006-12-21 17:44: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阀工作时会产生感应负载电流,导致回路中电流莫名其妙增大,继而烧毁元件。--------------------------------------------------------------------------------------------
是怎么回事?可否细说一下?

网友Q:
是的,有道理,借鉴

网友R(2006-12-30):
一般来说,PLC输出端加继电器是种不错的方案,在要求电磁阀快速响应的情况下,加固态继电器不错.

网友S:
"烧毁电磁阀的线圈导致PLC的输出点也损坏",PLC输出回路加保险丝了吗?

网友T:
楼主说:“刚好压缩空气里的水处理净化不够好,烧毁电磁阀的线圈”————请问:压缩空气里面含水是烧毁电磁阀的直接原因吗??????
电磁阀的线圈只是产生一个磁场,固定安装在线圈中间的铁心就产生磁力,然后通过这个磁力使阀心中的动作机构动作,从而使阀门接通或换向。即使阀心中的动作机构不动作,也不会造成负载严重变化,电流也基本上不会增大,更不会导致线圈电流增大而烧毁。
在多次对生产线调试时发现,对于2位2通大口径(DN50左右)的电磁阀,工作时温度确实比较高,但都在正常范围以内。即使阀心不动作,对电磁阀线圈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不会造成线圈烧毁。
对于小口径2位3通、2位5通、3位5通等等电磁阀而言,更不存在楼主所说的情况。笔者曾经遇到过N次,因为机械设计/安装的原因,压缩空气管道末端没装泄水阀,而且管路中对压缩空气的处理也不好,当发现管路末端所在电磁阀不动作时检查电磁阀,发现里面全是水,然后排出管路积水,再通过电磁阀手动按钮把水全冲干净,故障处理完成。从没因为积水太多导致线圈损坏。
电磁阀线圈损坏的原因很多:
1、工作环境恶劣,包括环境温度、通风、散热等;
2、因为长期过热导致绝缘损坏;
3、机械振动、撞击等;
4、电磁阀供电电压有问题,或高了或低了;
5、正常使用寿命终结;
6、质量问题: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假冒电磁阀/线圈比正宗的东东要便宜1/3甚至更多,而且一般情况下也能使用,不过经常出现问题。或许是采购时故意采购的,或许是连采购也没能注意到是假冒产品。对于这种情况,笔者深受其害。。。。。。

网友U:
TO 老菜鸟
你好:看到你在论坛的发言,我想和你进一步交流,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方便的话将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duliping8308@vip.sina.com

楼主:
老菜鸟: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电磁阀阀心中的动作机构因进水而阀心没有到位导致电流过大线圈才烧坏的。
后来和公司领导商讨后在压缩机前端加装空气净化装置和保全员定时排水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V:
看来这是一个好帖子,学习了,谢谢继续讨论。

网友T:
TO dlp8308:
我的E-Mail:deshengwu@tom.com

网友R:
在压缩空气进电磁阀端口,一般来说,标准配置都是加装三联件。以及时排放管道里头的多余水分,但是,虽然如此,但是和我们人员对设备的保养有很大的关系,和管道里的水分多少也有直接关系。我公司在考虑到这些情况之下,在压缩机出口加装以台空气储气罐,储气罐下方加装定时排水装置,一般在8小时排放一次,每次1分种左右,此种方案实际运行效果特别好。

网友W:
HL-85A条并卷机(日本产)电磁阀很多。就没有用中继过渡。它用的是三菱的AOJ2 系列PLC 很老的机型,但没有出过问题。防患未然,不失为专业经神。

网友X:
其实PLC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加一个保险管比较好,比如三菱的FX系列的。电磁阀电流一般是毫安级的,PLC 的输出触点容量足够了。所以不建议加中间继电器。再一个因为你要考虑,增加一个中继便会在控制系统中增加一份故障产生点,现在中继在工程中出现故障的机会很多的,比如接点接触不良等太多了,这是设计者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这也是我在工程中见的比较多的。

楼主:
的确是,给自己不少的麻烦了。呵呵

网友Y:
引用学哥 其实PLC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加一个保险管比较好,比如三菱的FX系列的。电磁阀电流一般是毫安级的,PLC 的输出触点容量足够了。所以不建议加中间继电器。再一个因为你要考虑,增加一个中继便会在控制系统中增加一份故障产生点,现在中继在工程中出现故障的机会很多的,比如接点接触不良等太多了,这是设计者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这也是我在工程中见的比较多的。

网友Z(2007-07-22):
我常加光藉再驱动晶体管,哈哈,坏,坏外面的,好换,
比继电器寿命长N倍

网友AA:
plc和电磁阀之间可以加安全栅啊

网友AB:
所以说,电磁阀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啊,而且PLC输出最好加小继电器隔开,本公司是日本品牌气动件CKD的华南区总代理,欢迎有需要者加我交流技术或其他方面信息,邮箱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AC(2007-09-14):
我们公司~
之前电磁阀也会经常损坏,线圈型号是36V交流。
损坏的原因初步判定为``线圈固定螺帽``松动`
导致线圈通电断电频繁,烧毁`````````````

网友AD:
不应该直连的,应加继电器启动.

网友AE:
应加中继,安全可靠

网友AF:
做项目
隔离继电器都是要加的
不能图省事。

网友AG:
220V的电压还是要加中继的保险

网友AH:
大家看看这里,或许可参考一下:
PLC的输出电路: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7054

网友R(2008-04-08):
下面引用由新兵蛋子在 2006-12-21 17:44: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阀工作时会产生感应负载电流,导致回路中电流莫名其妙增大,继而烧毁元件。--------------------------------------------------------------------------------------------

他的意思是:在电磁阀得电和掉电的瞬间,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比较大,容易使PLC的触点出现严重烧蚀的现像。

网友AI(2010-04-26):
大家的看法和经验很重要啊!

谢谢了!

路过吸取了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