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三角形接法的220v電機該如何在外部接電源

楼主(2006-11-30):
請教各位高手:三相三角形接法的220v電機該如何在外部接電源,請劃出控制電路圖,小弟先謝謝啦!!

网友A:
说明白点,接三相380V还是要接三相220V?

网友B:
控制电路和主电路要分清,控制电路控制电机的电路图,在电工手册上有,而主电路的输入电压要看你的负载电压。

网友C:
Y
形380可以?

网友D:
可以在主电路上加个变压器吗?控制电路不用变呀

楼主:
就是三相220v怎么接?还有2相电机怎么接?谢谢赐教!

网友E:
你那220V电机产品是要出口还是自己用?如要出口线路基本上查不多,接触器线圈用220V就可以了,如果接星三角启动,基本可以不变线路。从三相了随便找跟做零线,然后再找另一跟做火线就OK了。

网友F:
有实物图吗?第一次听有这种电机,是数控床子上用的吗?

网友G:
这种三相220的电机用一个变频器

网友H:
问题主要是三相220v的电机怎么接?(至于控制电路和2相电机都好办。)
三相220v的电机是不能直接投入我们国家的电网上使用的,要想使用主要的办法应该是用三相变压器,3X380V---3X220V

网友I:
用变频器就行

网友J:
电机名牌上有这样标电机接法的,如 380V/220V Y/△,假如记得不错的话,把电机改成Y形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电机线圈是220V三角型的话,在国内用就按星型接就OK了,出口的话按我上面说的,基本上就是按380的线路接

楼主:
三角形接法一定要是三相220V的用變壓器後直接接入,然後可做相關控制,三角形220與星形380是一樣的效果,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