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直线滑轨和运动机构

楼主(2006-11-30):
有没那位用过直线速度能承受15m/s的直线滑轨。
另外,使载有5Kg物体的静止滑块在1m行程内速度到达15m/s,然后匀速运动2m,这个机构动力源选用什么比较合适啊?

网友A:
6m/s的我能帮你找到,可这15M/S的,有点悬。动力机构是瓶颈!

网友B:
有具体的精度和加速度要求吗,我手头有最高可到10米的。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数控电脑雕刻机的,
螺杆的导层是5MM,电机是安川的750W,3000转,我试过8M/MIN
时间一长电机就会响,这个极限速度是不是这样算的:
导层*电机转速就可以等于极限速度???
请各位指正!!!
谢!

网友D:
       15m/s(每分种就900米呀),这么高的速度就不要考虑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这样结构了。达不到你的要求的。一般的厂家都吹自己的导轨可以到150m/min.实际到了80m/min他的噪音你就很难接受了。新出的高速静音导轨会好一些,但也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可以考虑一下直线电机。
另可怜的小强:
6m/s,那也就是360m/min。老大,谁家导轨这么牛呀!介绍一下!

楼主:
to: 逸风!:
   直线电机是好东西,可惜速度还达不到我的要求,看来这个项目要和客户协商一下降低要求了。

网友E:
动力也比较关键,准备用什么动力?

楼主:
用在铜棒拉伸过程中在线检测设备上

网友F:
达到15m/s这个速度,5kg负载太重了,如果负载改为1.5kg以内,用直线电机还可以解决。

网友G(2008-12-07):
15m/s 太快了吧, 考虑一下磁悬浮技术吧

网友H:
15M/S的速度任何导轨都不可能实现,包括直线导轨和同步带导轨,滚珠丝杠的就更别提了。一般同步带导轨理论值最快速度可以达到5-8m/s,那要看你的驱动电机的转速了。我给西安一研究所做过最快的在2m/s,没有问题.

直线电机理论值也能达到,但是你的负载是个问题.

网友I:
是啊,15m/s的确是问题,我现在设计的直线导轨系统也是这样,问题多的要命;

领导还要求价格一定要低,

可是刻字机的确速度可以达到15m/s,我手里就有一台,人家的导轨相当简单了,四个轮一个铝合金的导轨,Step motor

网友J:
你们现象一下15m/s是什么慨念,就是7楼说的用气动,也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D:
对:navyw 关于

是啊,15m/s的确是问题,我现在设计的直线导轨系统也是这样,问题多的要命;

领导还要求价格一定要低,

可是刻字机的确速度可以达到15m/s,我手里就有一台,人家的导轨相当简单了,四个轮一个铝合金的导轨,Step motor

内容的回复:

直线滚珠,滚柱的导轨这么高速度不行的,因为还有一个往返频率问题,滑块的返向器很难承受如此高的往返频率!

网友K(2009-01-06):
用空气轴承就搞定

网友L:
气浮轨+直线电机

可是精度要求呢?根据精度选择编码器的分辨率,然后再根据速度和编码器分辨率来计算编码器的输出频率是否在最大输出频率范围之内,再看控制上能不能接受这个输入信号...

哎,估计这个案子不了了之是它最后的归宿...

网友M:
可以帮你

网友N:
对:navyw 关于

是啊,15m/s的确是问题,我现在设计的直线导轨系统也是这样,问题多的要命;

领导还要求价格一定要低,

可是刻字机的确速度可以达到15m/s,我手里就有一台,人家的导轨相当简单了,四个轮一个铝合金的导轨,Step motor

内容的回复:

那就是领导的要求纯扯淡了。我绝不相信他这样的机构速度能达到15m/s还能正常工作。济南的雕刻机市场很大,胡吹的人也很多。

网友O(2009-02-10):
600m/min的导轨有,INA-track roller直线导轨。能达到15m/s钟的没听说过。

动力部分只能用直线电机,但要达到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难。

另外,测量系统也是个问题。没听说过这么高速的测量系统。

网友P(2009-06-17):
在方钢每个面沿长度方向的两边镶两条不锈钢钢带做为导轨,在导轨上固定上移载小车,用变频器控制同步带电机,也许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Q:
15M/S的速度确实导轨很难达到,就算能做到,驱动也是大问题,

另外,Rexroth(博世力士乐)有高速导轨,速度是10m/s,里面的滚珠是陶瓷球的。

网友R:
气导轨+伺服电机+同步轮同步带传动+不加减速机.15M/S,同步轮直径96MM即可

网友S:
楼主,这个东西做了没,做了就出来讲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