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基础:纱线的捻度和捻向

楼主(2006-11-30):
加捻是使纱条的两个截面产生相对回转,这时纱条中原来平行于纱轴的纤维倾斜成螺旋线。对短纤维来说,加捻主要是为了提高纱线的强度。而长丝的加捻既可以提高纱线的强度,又可产生某种效应。纱线加捻的多少以及纱线在织物中的捻向与捻度的配合,对产品的外观和性能都有较大的影响。

加捻性质的指标有:表示加捻程度的捻度、捻系数及表示加捻方向的捻向。

捻度 纱丝加捻角扭转一圈为一个捻回。纱线单位长度内的捻回数称捻度。我国棉型纱线采用特数制捻度,即用10 cm纱线长度内的捻回数表示;精梳毛纱和化纤长丝则采用公制支数制捻度,即以每米内的捻回数表示;此外,还有以每英寸内捻回数表示的英制支数制捻度。

捻系数 捻度不能用来比较不同粗细纱线的加捻程度,因为相同捻度,粗的纱条其纤维的倾斜程度大于细的纱条。在实际生产中,常用捻系数来表示纱线的加捻程度。捻系数是结合线密度表示纱线加捻程度的相对数值,可用于比较不同粗细纱线的加捻程度。捻系数可根据纱线的捻度和纱线的线密度计算而得到的。

捻向 捻向是指纱线加捻后,单纱中的纤维或股线中单纱呈现的倾斜方向。它分Z捻和S捻两种。加捻后,纱丝的捻向从右下角倾向左上角,倾斜方向与“S”的中部相一致的称S捻或顺手捻;纱线的捻向从左下角倾向右上角,倾斜方向与“Z”的中部相一致的称Z捻或反手捻。一般单纱常采用Z捻,股线采用S捻。

股线的捻向按先后加捻的捻向来表示。例如,单纱为Z捻、初捻为S捻、复捻为Z捻的股线,其捻向以ZSZ表示。

纱线的捻向对织物的外观和手感影响很大,利用经纬纱的捻向与织物组织相配合,可织出外观、手感等风格各异的织物

网友A:
这是生产工艺。我们一般不去关心。

网友B:
为什么单纱都是z捻的呢?

楼主:
纱线的捻向对织物的外观和手感影响很大,利用经纬纱的捻向与织物组织相配合,可织出外观、手感等风格各异的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