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6-11-30):
我有一个步进电机,出现了故障。
现象:启动时,阻尼特别大,先要抖动几下,然后才能运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谁能给我一个解答呢?谢谢!

网友A:
起始速度?加速时间?
还有你的步进 有没有摔过或碰

网友B(2008-04-29):
低速时段,步进电机会带有震动。建议你做些防震处理,如避开低速阶段。加装减速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