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5程序是否可以转换为s7程序

楼主(2006-11-30):
求助各位DX:S5程序是否可以转换为s7程序?

网友A:
不用转换,直接就可用,你试试看

网友B:
不用转换,直接就可用

 什么意思?

网友C:
直接用就可以,都是向下兼容的,如果你在S7打开后并保存,那么S5就无法再打开了

网友D:
可以,STEP7专业版中有相应转换工具

楼主:
下面引用由高君在 2006-12-1 9:59: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用就可以,都是向下兼容的,如果你在S7打开后并保存,那么S5就无法再打开了
--------------------------------------------------------------------------------------------
你意思是说在用S7直接打开S5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E:
不能够全部转秒年升毫亿换,转换工具只能转大部分,一小部分还要自己重新编写

网友F:
首先,Step7软件是不支持S5程序的编制的,所以使用Step7来打开并保存的方法是根本没有用的,你必须使用Step7附带的S5-〉S7程序转换器来进行转换,然后在Step7软件内打开转换后的程序,修改完错误后再下载使用。

网友G:
step7中有个转换工具的,可以转换的

网友E:
是这样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6-12-3 21:11:00 发表的内容:
  首先,Step7软件是不支持S5程序的编制的,所以使用Step7来打开并保存的方法是根本没有用的,你必须使用Step…
--------------------------------------------------------------------------------------------
    如何知道哪些程序是错误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