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伺服放大器有无光栅接口

楼主(2006-11-30):
请教,一般的伺服有没有接光栅的接口啊
有的话,是什么牌子的伺服啊?
我用的是小功率的100w的。
听说松下号称是有的,不过接上去不能够调啊

网友A:
光栅一般是给上位控制器做全闭环控制用的.好象没必要传到伺服驱动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啊。
控制单轴,目前状况要求放大器上有光栅借口,安川的应该有,不过听说很贵

网友A:
安川(OMRON)的是我们公司在欧洲帮助做的叫MCW151,可以从外部引入两路光栅信号,它是直接嵌入SIGMA-II的模块,功能和我们的MC302X一样,在欧洲卖的火暴.

网友B:
目前这种方式应该不是主流,所以大部分厂家没大力推,当然价格也就比较贵。

网友C:
我们这里有的,COPLEY驱动器,美国产。光栅直接接入驱动器的。

网友D:
你是不是要找有双闭环的驱动器?可以同时接回光栅尺和编码器信号的?松下确实有这样的型号,我见人用过,不过,也不知道具体的信号,如果你用一个普通的驱动器,当然是不能这么干的。
不过,松下早期的产品,好象是可以不接编码器信号,而把光栅尺信号接到驱动器上实现全闭还的控制。不过我知识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black在 2006-12-1 9:23: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这里有的,COPLEY驱动器,美国产。光栅直接接入驱动器的。
--------------------------------------------------------------------------------------------
什么价位,怎么联系你啊?

楼主:
是双闭环的。

网友E:
哈哈哈!
COPLEY是好咚咚!
不过价格不是很便宜阿
直流,交流,有刷无刷系列很多的,性能不错

网友F:
就看你想怎么用了!

网友G:
全闭环系统?山洋有
100W 电机型号P50B05100DXS00,驱动器 RS1A01AT
电话010-82867980

网友C:
可以联系我的手机:013812746032(苏州)

网友H(2011-07-20):
松下A4系列的有,控制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