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控制变频器输出程式

楼主(2006-11-30):
各位高手:
    大家好,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有同事问我plc控制变频器时,除了通过RS485写频率进去,还要另外还要接一个触发信号给变频器的FWD与DCM点让其运转,是否有程式不用接这个触发信号,而改用写程式通过RS485直接控制变频器输出运转呢?我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求助大家台达的PLC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当然可以,台达PLC有这功能,看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留下油箱我发给你一个.

楼主:
错了,不好意思!zhang19751106@126.com

楼主:
我们用的变频器是F型的,不是A型的!也有吗?谢谢
zhang17951106@126.com

网友B:
我也想学学.谢谢!!
WFD19800414@SINA.COM.CN

网友C:
我也想学学.谢谢!!
我也想学学.谢谢!!
yigeren83@mail.china.com

网友D:
    用 MODWR K1 H0906 D 指令来实现,其中K1为变频器地址,D为运行停止指令,你将10000B送给 D 变频器正转,将01B送给 D 变频器停止,但是用485通讯来做运转指令可靠性差,一旦通讯不上变频器就停不下来了,没有用端子控制稳定.

楼主:
TO:后台运行
     谢谢您的指点!是我太粗心了,没注意细节部分!

网友D:
   也不是说用485通讯不好,如果对起停要求不高,停不下来或者运行不起来不会造成损失的话用485通讯来做能省一个输出点,要电机正反转更能省两个点了,如果对起停要求稳定的话我建议用端子控制会好一点,综合考虑吧!

网友A:
TO:张羽
例程我已发了,收到了冒个泡.

楼主:
to:lcx426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E:
也给我发一个吧,我正用呢,谢谢!bst256@163.com

网友F:
我也想要。我的邮箱WWW.GZP5173@sohu.com

网友G:
TO  LCX426:
   如果可以也给我发一份吧.JSRDLAP@163.COM

谢谢!

网友A:
好事做到底,都发了

网友H:
TO---:lcx426:

      你好,能否再续个呀?在下不胜感激!

      zhangkunpeng2000@tom.com

网友I:
我也要一个,谢谢
tsly2002@163.com

网友J:
lcx426大侠也发一份给我啊,正在用这方法,就是不明白怎控制,谢谢!sbriugu@21cn.com

网友K:
to   lcx426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先谢谢了!

网友K:
我的邮箱是:lxdliuyuan001sl@sina.com

网友L:
后台运行你好.你能否也发给我一个可以吗?

网友L:
我的邮箱是chweyu@yahoo.com.cn

网友M:
  我的邮箱是:zhangzhilong1975@126.com

网友N:
to:lcx426
也给我发一份吧,学习中,正需要。谢了。邮箱:liuchao_001@163.com

网友O:
可以发我一份吗  谢谢  wmg7899@126.com

网友P(2007-01-01):
lcx426:
      也能把程序发给我吗?谢过!
     weizhongqiang@163.com

网友Q:
 lcx426:
      也能把程序发给我吗?谢过!
tswwzll@163.com

网友R:
上传啊,大家共享啊

网友S: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hulianchun@tom.com

网友T:
麻烦你也发给我一份  pengzhip@163.com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支持,我已将程序发到自助资料室,请各位共享.

网友U:
TO   LCX426
能给我发一份过来,我的邮箱是!lxdliuyuan001ls@sina.com[/b]

网友A:
已上传到资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