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变频器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6-11-30):
想通过CANOPEN协议,和施奈德ATV31通讯,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手册上说明PDO6的映射定义可以被修改,但是在实际测试中发现,PDO6的发送映射(变频器发出)中的第三个映射对象和第四个映射对象只能被修改状态字和速度实际值,当修改成别的任何参数的时候,总是修改错误,返回的错误号是16#0604 0041,不知道哪位老大知道什么原因啊?
备注:别的参数索引和子索引号肯定是写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顶一下,怎么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是啊,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B(2006-12-30):
用过其它产品的,也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是用MODICON的plc吗?直接用sdo读写就好了。

楼主:
但是SDO速度太慢了,不是用modicon的PLC,别家的PLC!

网友B:
PDO6 里面有速度给定,控制字,状态字
一般应用已经足够,而且其它参数,应该跟通讯速度关系不大吧。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
还需要通过通讯来读取报警,读电流等别的非默认参数,这个实现不了!

网友C:
那你应该通过SDO来进行读写,不是所有的参数都能在PDO6中映射的

楼主:
POD6的映射对象应该是可以改的(在施奈德的手册上和CANOPEN协议也是这么说的),但是ATV31的几个PDO的映射都没有办法修改,只能用默认的PDO映射,没有办法,只能用SDO去读取电流、报警等作为替代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