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西门子组态软件WINCC5.0的吗?请帮忙

楼主(2006-11-30):
有了解西门子组态软件WINCC5.0的吗?请帮忙?用WINCC5.0在台式
电脑上做好的工程项目,现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打开看到有一些
是问号,不知为啥?是我的复制方法不对吗?还是要做什么修改?本
人是刚接触,复制该项目就象平常复制文档一样?望了解这一问题
的同行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A:
用WINCC的项目复制器复制

网友B:
语言不对

楼主:
1、象lyx56368所说,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但复制不了!是这样操作吗?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or,提示说复制不了啊。
2、语言也修改过,在查看-》语言->改为中文,但有些能改,有些不成?

网友C:
还有就是要把所拷贝的项目的属性里面的服务器名字,改成现在所使用电脑的名字。

网友C:
我搞过WINCC 6.0SP2。有空和我交流。QQ:274190644。

网友D:
是不是2个电脑的WICC版本号不一样啊.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给西门子技术支持,最好说是系统问题,很郁闷,解决的方放很简单,就是重新拷贝,还有就是软件的版本问题,没有啥有效的方法。我以前还以为只有我遇到的,你的软件是不是正版?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过,是安装WINCC5.0的一个插件没有安装好,你再重新安装一下,装上插件后,重启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