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精度0.5%F.S中的F.S代表什么?

楼主(2006-11-30):
(无正文)

网友A:
F.S是迟滞特性,表征传感器在正向(输入量增大)和反向(输入量减小)行程间输出-一输入特性曲线不一致的程度,通常用这两条曲线之间的最大差值△MAX与满量程输出F·S的百分比表示。

网友B:
F.S是FULL SCALE满量程的简写,表明此种传感器的精度是在满量程的精度。

网友C:
嘉铭说的对

网友D:
表示传感器满量程的意思

网友E:
楼上说的对,F.S就是满量程的意思,前面所说的精度也是指在满量程时的标注

网友F:
举例:仪表量程为0-1200摄氏度,精度为0.5%F.S。则该表允许误差为正负6度。

网友G:
满量程的

网友H:
FULL SCALE的缩写,满量程的意思。

网友I:
同意楼上

网友:
满量程FULL SCALE

网友J(2007-01-03):
仪表的全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