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如何估算蒸汽的消耗量

楼主(2006-11-30):
请各位帮忙:
在没装蒸汽流量计的情况下,知道蒸汽的压力和管径大小,如何估算在一段时间内蒸汽的消耗量?

网友A:
用减法算吧,
多大的锅炉,有几个地方用蒸汽!

楼主:
请各位帮忙:不是锅炉,一做温控的热交换器,是用随动阀控制,已知蒸汽的压力和管径大小,如何估算在一段时间内蒸汽的消耗量?
谢谢。

网友B:
1。根据换热量计算,由二次侧的流量和温升,可以计算热量。根据热量和蒸汽压力和得出蒸汽流量;
2。估算,根据蒸汽压力管道口径,管道选型合理的话,饱和蒸汽流速一般按25米/秒估算,最大不建议超过40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