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用什么指令把PLC程序中的数据存到存储区内

楼主(2006-11-30):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想在存储区存一个数据,根据PLC时钟,自动减少。当数据是0时间,就不会减少,而这时程序中的一个常闭接点就会断开。或者我设定一个时间点等这个时间到了,就会断开!用AR存储区的么?谢谢各位

网友A:
TC 或者是CMP

楼主:
补充是CMP2AH系列

网友B:
利用2个DM数据存储单元,例如:DM100(数据时间)和DM102(设定时间),现在要做的是你的PLC时间单位是什么,有秒,分和时。假若是妙,你就用一个妙脉冲(点常开点,在下拉框找)后面串一个SUB(BCD减)命令:秒脉冲-----------10.00的常闭点---------------[@SUB DM100 #1 DM100],也可以使用递减命令(DEC)。然后再作一个比较命令 [CMP DM100 DM102] 当=时置位需要的输出点,大于或小于时复位该点如:10.00。

楼主:
恩,好的,谢谢,我现在没时间,等我一会实验一下,谢谢您的帮助,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向您请教~再次感谢

楼主:
是这个样子么?
带问号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