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互感器 电度表 电流表的关系

楼主(2006-11-30):
现有一台55KW电机,想用三相电度表计量,该选用多大的互感器,我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在100A左右,选用的标准是什么?电度表选用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在加上一块电流表,标准是什么?我想用100/5的电流表行吗/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的4-7倍,考虑此,能烧表吗/
   请教大家!!1

网友A:
互感器 200/5 表 200/5但要过载型.

楼主:
谢谢楼上!但还是对原理不太了解,还请大家帮助!!

网友B:
我想不需要的吧。用100/5就可以了。启动电流是瞬间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2007-01-16):
推荐你选电度表DS864-X型/1.5(6)A的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互感型的)。

网友E:
互感器 150/5 表 150/5过载型;因为配电流表的原则是:最大电流值是量程的1/2到2/3,选200A的也可以,但是有效电流值只有2.5A;电度表选择:1 电流值在范围内; 2 精度达到要求。过载型电流表可通过2倍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