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温急求救

楼主(2006-11-30):
如果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20KW变压器,变压器原边380V,副边输出50V(固态继电器接在原边),低压大电流,副边接加热丝,用温控仪的电压输出端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热电偶测温),请问,固态继电器的频繁通断及接通瞬间的峰值电压会对元件造成损坏吗,会污染电网吗,电源进线空开会跳闸吗,这样做行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谢谢大家,急盼

楼主:
拜托各位大师了,小女子在此谢过了!!!

楼主: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我看危险哈,这个长期瞬间的通断,肯定会对元件造成损坏,小心哟,我觉得可以在副边考虑,比如分成几组来加热,或者分段控制,减少每组的电流,这样应该稳妥一点,供参考!

楼主:
不好意思,是接通瞬间的峰值电流

楼主:
难道都不知道吗!还是觉的太简单,不想回答?

网友B:
我觉得加个自锁电路并且延时控制更加稳妥一点,没有电子元件问题不大,电流电压变化率对变压器损害不大。温控器的电源要另取或加滤波设备。

网友C:
还是在副边控制比较好一些吧!

网友D:
我同意上边 :在副边控制好一点吧!你在副边接接触器来控制加热丝,同温控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E:
建议不要使用固态继电器,因为固态继电器是不适合控制感性负载的,在使用中会出现关不断的现象,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建议还是使用交流接触器或是可控硅(但要留有一定有余量)比较安全

网友F:
可控硅或者调功器。买个变频器也可以,当调功器用。

网友G:
你最好使用交流接触器,这样在变压器前端,后面可以使用若干小的固态继电器实行分组加热,这样你的系统会比较安全,可以进行商业运行,要不你的系统维修的费用也是很高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刚出差回来
副边电流太大,更不好控制;我想采用移相触发的方式,但怎么才能解决上电初期的冲击电流,因为上电初触发角最大,输出平均电压最高,不知现在什么牌字的温控仪能在设定值与当前值最大时它的输出电压或电流按照一定的斜率缓慢上升,如果有这功能就可解决冲击问题,不知对否,望各位能继续讨论,对前面回复深表感谢!

网友G:
在变压器前端你最好使用交流接触器,副边可以使用若干小的固态继电器实行分组加热,这样你的系统会比较安全,可以进行商业运行,要不你的系统维修的费用也是很高

楼主:
XIAO菜,你好 ,你的意思是先控制变压器原边,让它先吸合,再让付边吸合,是吗,如过是这样,接触器岂不是要频繁的通断,这样控温精度也不高

网友H:
不知被控温度要求控制在什么精度内?若要求不高可采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变压器原边电路。若要求较高则应采用带PID或智能调节仪表,(DWT-702型)由调节器的输出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控制。控制精度很高。但温度控制与控制环境关系密切,滞后很大,控制系统整定需要一定的技巧。

网友G:
是的,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控制方式,在变压器后面采用温度控制仪表,在付边用仪表控制固态继电器,所以不存在频繁的通断的问题(固态继电器可以频繁通断),这样控制的温度精度肯定高于你的那种整体控制的精度,因为你的控制的区域比较大,所以你的控制精度不可能高

网友G:
你那样的设备肯定有5个以上的温度测点,一个温度测点就需要一个温度控制仪表

网友I:
天津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为您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最高的生产力。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实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热忱欢迎广大厂家洽谈工程项目。公司销售如下产品:
SIEMENS(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PLC200,300,400系列。SITOP电源大量现货且价格优惠。MM420/430/440系列变频器现货供应。6SE70系列矢量变频器。西门子进口低压产品3RV,3TK,3NP,3NY,3RG,3RP,3VL,3VF,3WL,3WT,3VT,3RW,3SE,8WA,有价格优势。另:没3C认证的产品3NE,3NW,6SY,5SG,5SD,3NP,LZX等产品均可订货,且价格优惠。西门子卡件6DS有价格优势。S5停产备件均能订货,并有部分现货。
MOELLER(德国穆勒):
DIL 系列接触器 EASY控制继电器
M22  A22系列按钮、指示灯 NZM系列朔壳断路器
PKZ系列马达保护开关 凸轮开关T和负荷隔离开关P
IZM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AT系列行程开关
欧姆龙:PLC,低压电器现货供应。
富士变频器:现货供应。
DOLD(EDS)工业自动化产品
PILZ安全继电器
AEG:接触器,微型断路器,价格有优势。
P+F倍加福:传感器自动化产品.价格低廉,订货周期短。
维纳尔:熔断器开关及负荷隔离开关: 常用型号1周交货。
蓝系列转换开关:原产地及合资厂均可订货。

邮箱:nancy324_wu@163.com      QQ:275245714
电话:010-88249840/88240353/88240363/88245704/88247043
传真:010-88249840/88247042
联系人:张红霞

网友J:
建议用调压器,温度低加压,温度高降压。用温控去控制调压器调压装置。先装隔离变压器,再装调压器。这样温度控制也会较精密。这样关断电源
的机会也较少

网友K:
这种方式不能采用楼主所说的过零触发(调功方式)而只能采用移相调压方式调节变压器的原边电压而得到连续的电热功率调节..
有困难,找老焉..QQ:147382145

网友G:
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解答方法,支持楼上的兄弟一下

网友L(2007-02-25):
你那边如果控制温度精度很高,你可以使用调压器+模拟量输出模糊控制的温倥器来控制!
如果控制温度精度不高的话,你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开关量输出的温倥器来控制!
两种对比价格大概为3:1,但后者控制精度高.使用时必须配电流互感器,否则在危险状况下会烧坏调压器或其他设备!
如朋友们有工控产品需求请发EMAIL:xiiiiao990019@163.com
QQ:365974493

网友M(2007-05-04):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N:
在初级加可控硅,有现成的可控硅触发器,可以用温控仪控制

网友O(2007-08-01):
用周波控制器

网友P:
建议使用可控硅在初级段开控制,

网友Q:
楼主,你最终是怎么控制的?设备运行没有?如果运行了的话,到目前的运行效果如何?

网友R:
可以用,固态电流选工作电流的2-3倍个加RC吸收回路
我单位就有一台电感加热就是用150A的固态加温控表来控制的.工作电流60A.

网友S:
控制原边,工作电流最大在60A左右,没问题.建议用交流接触器,便宜好修.

网友:
TO走自己的路:你的方案是最好的。1.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最适宜频繁通断感性负载。2.用在变压器的原边,电流小。3.比交流接触器寿命长,因为固态继电器通断时没火花。